LM75A测温度不准确,十万火急

楼主(2013-04-18):
各位大侠!!!!!!!!!我做了个数字温度计,使用LM75A,刚刚上电时候测得的温度低,在几分钟之内温度慢慢上升到固定的温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温度相差3-4度,我也没有感觉到电路板发热,使用四位LED数码管显示的,芯片就在数码管位置的背面,按道理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啊,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为什么上电之后测得的温度会慢慢升高的???????????????
急!!!!急!!!!

网友:
筒子,数码管很热的,这颗芯片用过很多,基本上准的,和18B20一样的精度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测温芯片独立到另外一个板子上再试试

网友:
你看手册。
人家没说过跟ds18b20一样精度

好像2摄氏度以上的误差

楼主:
把LM75A悬空出来连接看看,现在就试试

楼主:
测温芯片悬空测试结果是24C,不悬空的测试结果是27C,差太远了!!!,数码管每段的电流才6毫安,就算是8个段全部亮起来才48毫安,加上单片机也就55毫安以为,竟然会出现3C的误差

网友:
就是电路板的温度,通过管脚传到芯片里面去了。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事情,不过是LM35。
铜传热很快的。

网友:
应该是基本正常吧。
用烙铁给他加一下温度,看看温度上升不

网友A:
0.125度的分辨率,不知道和18B20一样不一样?

网友:
升温试试

网友:
PCB传热嘛

楼主:
说实际的,经过一段时间测量,升温范围在5~8度之间,太麻烦了,只要靠近电路板周围2厘米内,都会出现温度升高!!!

楼主:
我的电路板面积小,铜皮也少,至少要5分钟才能达到热平衡,在电路板上测量温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软件修正也不是很好,误差还是1度左右,热平衡这段时间都不制度怎么处理,特别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25度的分辨率,不知道和18B20一样不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有些假的18B20测温也是不准,差2度左右!!现在几块钱的18B20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