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管理模块TPS65150求助

楼主(2013-04-18):
     做了一个电源模块,用的IC是TPS65150,输出MAIN BOOST 是5V供给运放的正电源,两个电荷泵分别产生8V供给OLED,-4.6V供给运放的负电源。
现在将5V 8V接在板子上IC正常工作,但是再接上-4.6V的时候,IC就停止工作了。在确认板子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什么原因会导致接上负电源就会让IC停止工作呢,是这个IC的输出电流不够大嘛?曲线上显示也能提供个至少20MA的电流的

网友:
上图。及电压、电流信息。

楼主:
附件是线路和规格上的线路,产生VS 5V 8V 和-4.5V

网友:
呵呵,保护了吗?外部供-4.6V,看看能否工作

网友:
加大-4.6V上的电容试试,估计是过流保护了

楼主:
过流保护?请问什么情况会导致接上负电源-4.6V产生过流保护呢? -4.6V只是去作为运放的负电源用啊...

楼主:
解决了,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