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做FFT可以做到多少点

楼主(2013-04-18):
做了俩天了,没啥进展,用JLINK仿真时128点的浮点数组可以,但是定到256点时就会卡住,1024点时就会跑到异常中断里去,可能是内存溢出了,但是不应该啊,107内存64K,应该够用吧,请做过的大神帮忙分析下,第一次做FFT,原理也不太懂,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哥哥,做浮点运算是不是该考虑用stm32f40x系列cortex-M4内核的芯片啊。cortex-M4内核自带浮点运算指令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做浮点运算是不是该考虑用stm32f40x系列cortex-M4内核的芯片啊。cortex-M4内核自带浮点运算指令集吧 ...

弟弟,你也不看看407的价格,我只问107可不可以做,做到什么程度,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