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510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3-04-18):
各位大神,我菜鸟一个,刚学DSP,用的是闻亭的TDS510仿真器,系统是win7的,USB插上仿真器后自动安装驱动了,然后显示了个blackhawk usb2.0 JTAG emulator 设备,之后我单击右键更新驱动设备,选择“手动查找并安装驱动程序软件”,后来“显示兼容硬件”下面只有blackhawk usb 2.0 JTAG emulator ,我选从磁盘安装选择开发板的tds510usb2.inf,提示:"指定的文件夹没有包含设备的兼容软件驱动程序。如果改文件夹包含驱动程序,请确定他是为用于32位系统的windows设计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大神,求救啊!!!

网友:
的装闻亭自己的驱动。

网友:
我记得他官网上有

楼主:
问题解决了,卸载CCS3.3后再重装也没用,后来我在c盘里面搜索blackhawk,把跟他相关的.inf等各种文件都删了,重新右键更新驱动设备,按上面的来一遍就行了,win7就是不爽,插上去来个选择自动安装还是手动安装的窗口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