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4轴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全套工程源码

楼主(2013-04-18):
基于STM32的4轴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全套工程源码,共有两套;
一套是STM32F103的,另外一套是STM32F405的;
可以同时控制4轴步进电机进行加减速;
速率可以达到100K以上;

源码算法是基于《AVR446: Linear speed control of stepper motor》;
详细见附件压缩包中的文档,已经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应用;

欢迎大家讨论并提出改进意见。

网友:
好东西,加速算法是线性的,有非线性的吗?

网友:
必须得顶。配上电路图更好。

网友:
谢谢分享,正到处找这方面资料……

网友:
好东西。我们下面准备用STM32F207系列做电机驱动。但是我没做过电机相关的驱动。我们的设备上有5个直流电机,需要同时驱动。不知道这个移植到直流电机上行不行?

网友:
记得之前做医疗仪器时候也是用的这个算法来控制步进电机的,真心不错!

网友:
4轴应用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good~~~
正准备做,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能把   数据处理  不放中断里 速度 能 更快的 ..

网友:
火速先顶,在下,,,,

网友:
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里面有编码器的读取吗?

网友:
谢谢你的发表!

网友:
配上电路图更好。

网友:
配上电路图更好。

+1

网友:
坚决 顶起来啊

网友:
那文档我看过!但未能成功移植!希望可以参考你的...

网友A:
还有这个貌似是给定固定的步数,然后算出一条加减速曲线的。过程是加速》减速...
我想问能不能上次给的位置还没到达的时候,给出新的位置然后平滑过渡到新的位置?

网友:
不懂,但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觉得应该将单片机的配置和步进电机的驱动程序分开写(各一个C文件) 这样更容易移植。
可读性更强

网友:
不是太懂 但是应该不错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很有价值。

网友:
mark 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必须顶,真是及时雨呀,多谢楼主.

网友:
不顶一下,太对不起楼主了

网友B:
楼主如果能做到更具目标位置动态加减速就更好了,而不是设定多少步然后就加减速直到走完这些为止,然后才能响应新的位置。跟39楼描述那要,
这份文档我研究过,而且还有AVR的源码。感觉不适合做更具目标位置进行动态加减速。

网友:
谢谢分享,下来参考。

网友C:
同学,这个在中断里处理的,就4个轴同时到100k的速度?400k的中断速度,加上通讯中断,加上系统中断,加上外部中断,全是中断啊!cpu还能做什么?楼主发代码前请三思!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的好,不太容易啊。

网友:
难得的好东西呀,

网友:
下来看看,应该不错

网友:
下载备用。。后期可能要用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能做到更具目标位置动态加减速就更好了,而不是设定多少步然后就加减速直到走完这些为止,然后才能 ...

同学,看过你之前的几个帖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在步进电机控制这方面的进展,

请问怎么才能够在楼主的基础上实现动态地调速呢?即:从一个速度-->加速/减速-->另一个速度呢?

我尝试着改了一下,发现加速还好改一点,但是减速过程比较麻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谢谢

网友E:
当在加减速最高速时,其他任务会不会比较难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看过你之前的几个帖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在步进电机控制这方面的进展,

请问怎么才能够在楼主的 ...

这份代码我没有用,不过看过一下,我也没有改过,我觉得如果做成自动跟踪目标来调速很麻烦~~~暂时没时间研究~~~你研究出来说一下思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当在加减速最高速时,其他任务会不会比较难执行

楼主大的代码应该是固定8细分的,8细分做高速,对其他任务影响不是很大~~如果高细分就会~~~所以最好做成变细分~~高速低细分,低速高细分,但是我觉得如果用变细分,要在这份代码上修改, 我觉得很困难哦~~有哪位大大改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貌似是给定固定的步数,然后算出一条加减速曲线的。过程是加速》减速... 我想问能不能上次给的位置 ...

速度时时调整已经做好了,位置与速度时时调整正在进行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能做到更具目标位置动态加减速就更好了,而不是设定多少步然后就加减速直到走完这些为止,然后才能 ...

根据目标位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给定一个位置,加速时间,中间通过加速,匀速,减速到达位置后。然后再给类似的目标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学,看过你之前的几个帖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在步进电机控制这方面的进展, 请问怎么才能够在楼主的 ...

只要动态改变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根据目标位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给定一个位置,加速时间,中间通过加速,匀速,减速到达位置后。 ...

不是,而是不到目标位置,电机还在运动的时候目标位置已经改变,但是电机必须实时响应最新位置。。看这个链接的视频。。。电机要能这样反应。。。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4%BA%91%E5%8F%B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只要动态改变速度?

对,我现在只想速度实时平稳地改变就行,

现在不知道怎么在楼主的基础上实现动态速度调整,我之前弄了一下,加速好像还好实现一点,但是减速的话就比较麻烦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我现在只想速度实时平稳地改变就行,

现在不知道怎么在楼主的基础上实现动态速度调整,我之前弄了 ...

我的加减速都是需要时才计算好,计算的是加速过程的数据,然后就在pwm或者定时器中断里面查表改变频率,加速顺序查,加速就逆向。时时改变只是需要判断当前速度与你下一步需求的目标速度的大小关系了。

网友:
TIM-DMA才是王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而是不到目标位置,电机还在运动的时候目标位置已经改变,但是电机必须实时响应最新位置。。看这个 ...

时时响应应该不可能,如果要反向的话就是先最短时间减速然后最短时间加速到目标位置,时间很短,也算是个时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加减速都是需要时才计算好,计算的是加速过程的数据,然后就在pwm或者定时器中断里面查表改变频率, ...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这样计算来得及吗?特别是减速的时候,得提前算好多的数,而加速时是递推的,就这还担心算不过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这样计算来得及吗?特别是减速的时候,得提前算好多的数,而加速时是递推的, ...

可以的,我用的是m0 22m的速度,如果用m3 72m的速度话估计位置也可以处理了

网友:
正在学习,遇到众多问题啊 ,AVR里面好多固定数值不理解是什么含义,移植到STM32里不知道需不需要变,我看了楼主的STM32版的,变了好多,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数值。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
这个速度比较快,之前我最高速只有20K

网友:
好资料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2013-05-19):
LZ的代码不能点动(就是一个按钮,按下去,某轴转动,松开轴停下来)?

网友:
有人做过点动的步进电机驱动吗?

网友:
谢谢,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时时响应应该不可能,如果要反向的话就是先最短时间减速然后最短时间加速到目标位置,时间很短,也算是个 ...

我的意思不是实时那种实时,而是电机能够随目标的变化进行平滑过渡~~比如高速的情况下,我要让电机快速反转,那么这个过程会有一个电机制动然后平滑过渡后反向运行,这就要动态减速和加速,不是设置多少走多少,走完了才回去相应新目标,而是随机的~~~做舞台灯或者云台的朋友应该知道~~

网友:
相互借鉴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
100K还是比较快的,顶

网友:
下载了还是 来报个到

网友:
这个程序回零怎么不行啊?

网友:
好资料,我用8位PIC做过电机加减速用于贴片机,那个累呀。 STM32 胜之不武了。

网友:
这个回原点程序还有加减速,每次回的原点位置不一样啊,怎么解决啊,急求.

网友G:
这个代码去年就搞出来了,双轴真正运行到40K都丢步,到100K,轴都卡断了,更别说是4轴100K,现在用DMZ+定时器输出,快很多,几M都秒杀,CPU超空闲,做其他的东西很好,缺点就是要预先计算好加减速的数组,有点麻烦。速度杠杠的,已经应用于我的贴片机程序里。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用在低成本的产品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楼主的英文版文档研究了一遍  可能我英语比较差  研究起来比较吃力  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
支持原创,先收藏吧,要做到根据动态位置改变速度还是很难的,起码先得加上编码器反馈。。。。

网友B:
这个算法做根据目标距离做动态调速有个麻烦就是加速度减速度和速度的选择问题,,,这个算法的好处就是可以再启动之前改变加减速的加速度,然后算好一条最佳曲线,但是如果再运动过程中改变了目标位置,这个算法估计就不怎么行了,至少还不如我用一个固定的加速曲线表来的快和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支持原创,先收藏吧,要做到根据动态位置改变速度还是很难的,起码先得加上编码器反馈。。。。 ...

开环其实也可以动态调速的,,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所有奉献都必须顶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开环其实也可以动态调速的,,

开环怎么知道,现在的位置需要改变,要调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开环怎么知道,现在的位置需要改变,要调整呢??

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网友C(2013-06-18):
引用 网友B:
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这个算法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

网友:
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不错的东西,先收藏.

网友:
正在学习步进电机

网友(2013-08-03):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法做根据目标距离做动态调速有个麻烦就是加速度减速度和速度的选择问题,,,这个算法的好处就是可以 ...

你好 你说的加速度曲线表是用什么公式 计算呢?能否说下呀!谢谢!

网友:
好的东西就要顶顶啊!

网友:
收下了,最近在学电机控制

网友:
好资料!顶了!下载分析哈

网友(2013-09-03):
好东西啊,我找了好久的资料,顶起来

网友:
楼主好人,这篇文章读子获益匪浅啊,梯形速度曲线的算法都有了,S形曲线的没有。这些算法网上都找不到,这是第一篇

网友:
给力,支持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好,正在学习

网友:
谢谢,虽然没有用STM32的,但是还是参考一下。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后消化,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10-11):
引用 网友G:
这个代码去年就搞出来了,双轴真正运行到40K都丢步,到100K,轴都卡断了,更别说是4轴100K,现在用DMZ+定时 ...

能具体说明一下DMZ+定时器的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法做根据目标距离做动态调速有个麻烦就是加速度减速度和速度的选择问题,,,这个算法的好处就是可以 ...

你好,你的固定曲线思路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楼主控制的是几项的步进电机,有没有相关的硬件或原理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能做到更具目标位置动态加减速就更好了,而不是设定多少步然后就加减速直到走完这些为止,然后才能 ...

想必你是这方面的高手了,我有个电机控制项目无法入手,不知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好牛的样子!

网友:
很有用,因為我看了文件仍有些地方不明白,多謝樓主.

网友:
楼主没有售后服务的,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同学,这个在中断里处理的,就4个轴同时到100k的速度?400k的中断速度,加上通讯中断,加上系统中断,加上外 ...

脉冲产生的方式很多,没有规定一定要用IO翻转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脉冲产生的方式很多,没有规定一定要用IO翻转的方式。

我看过写的这个源码,写的很不错,这种方法 4个轴,都开到100K,会不会影响通讯,或者其他的处理?
我试过单指令周期的C8051F 4个轴开都到10K 就会影响 串口中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不是实时那种实时,而是电机能够随目标的变化进行平滑过渡~~比如高速的情况下,我要让电机快速反 ...

您的意思  当正在响应例如正转到100°,但是还没到的时候又发过来一个命令,比如变成反转到5°,这时它应该立马换向再反转回去,不管之前那个命令是否完成  也就是总是响应最新的命令要求
是这样吗

网友(2013-11-24):
收了,研究一下

网友:
代码质量很高,确实不错。能拿出来分享,值得提倡

网友:
看看楼主的4轴加减速跟我现在有什么区别。。好 就收下了

网友:
正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2013-12-25):
好东东啊!

网友(2014-01-27):
楼主给点更详细的资料就更赞了。

网友:
已下载,感谢分享,最近在学习STM32,正好用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法做根据目标距离做动态调速有个麻烦就是加速度减速度和速度的选择问题,,,这个算法的好处就是可以 ...

你好!这个算法根据目标距离做动态调速 是不是需要在未移动到目标位置时,按照减速算法停止,然后再按照加减速算法移动到目标位置。不知道你的思路是什么?请教。

网友(2014-03-06):
配上原理图就更加好了

网友:
下下来,瞧瞧,最近正搞这个呢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必须顶

网友:
正在学习运动控制,谢谢

网友:
是个好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收下了,加减速是匀速还是?

网友:
收藏,能上传原理图吗,是用KEIL吗

网友:
步进电机加减速 mark

网友(2014-04-15):
楼主你好,我把这个AVR446提供的代码移植到PIC单片机上,控制两个电机同时运行。只是能同时运行,但是不能实现加减速。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呢

网友(2014-05-20):
作个记号!

网友:
准备做三轴,正需要!!

网友:
标记,基于STM32的4轴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全套工程源码

网友:
这个是高档货呀,抢一个

网友(2014-08-06):
不知道有没有下载过,再下载一次先

网友:
一定要顶起来啊,感谢。

网友:
在单片机里边这么计算起来真不容易。
应该是查表的方法比较快一点,特别是多电机的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的资料

网友:
mark一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评论我就决定先顶一个!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啊。

网友(2014-09-12):
参考看看,正要搞这玩意。

网友:
这是好东西必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正在学习stm32f103.希望有用

网友:
下了,慢慢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法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

你好,我现在正在做S型加减速运动,用到的算法基本与你这个图片上的一致,但是还没有验证出来,不知你这个资料能否共享出来,方便大家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这东西可以控制无刷电机么,只是想要加减速算法的思想,现在自己有一套加减速的算法,想看看别人的是怎么样的

网友:
步进电机跟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码一下 回头看

网友:
楼主好人 绝对要顶

网友:
太谢谢了,最近在做这方面的项目,可以参考下

网友:
是梯形加减速吗

网友(2014-10-12):
步进电机。

网友:
楼主能实现位置控制么,就是对输出的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
快了有掉步……,我试过达不道100K这么高。

网友:
好东西,下载下来研究下

网友:
单程序看得不太懂。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 STM32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下这套算法?

网友:
好东西,正好用的上,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O(∩_∩)O谢谢楼主

网友:
问一下楼主,驱动电机的芯片是用那个的,有没有实物电路图?

网友(2014-11-12):
好贴留名,先看代码,完事交流

网友:
不是很懂,只能先收藏了。

网友:
我是一个 爱收藏的家伙  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分享。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猪好人

网友:
好东西,一直想玩玩四轴

网友(2014-12-25):
这东东应该比较屌哦!!!

网友:
这个代码里面的程序太乱了。。。。。

网友:
其实如果真有兴趣可以看下TI推M3时的步进电机套机。

网友:
暂时看不懂,资料很好,先收藏

网友(2015-01-25):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进两次中断才要处理run_state呢?

网友:
老帖又浮上来了~~~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做这一块,下载下来学习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对我有参考价值,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修改下。

网友(2015-03-06):
非常感谢楼主   正在调试步进电机中  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
多轴电机控制,用同一个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引脚,如果用定时器比较匹配中断的方法,就是CPU占用率太高了,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四轴步进电机啥意思?
4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4个轴?

网友:
有原理图吗?干看,看不懂

网友:
mark,正好要用到!

网友(2015-05-13):
谢谢,准备转行,学习一下。

网友:
看了下属于梯形算法。

网友:
mark 资料很好哇

网友:
目前在做同样的事情,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的代码应该是固定8细分的,8细分做高速,对其他任务影响不是很大~~如果高细分就会~~~所以最好做成 ...

做的64细分,跑6个控制器,查表都觉得困难,在有非常多的变速的情况下

网友:
这种应该只是纯粹的加减速而已

网友:
看不懂咋办,一头雾水。。。

网友:
看了下,有些满好的,可以参考

网友(2015-06-22):
感谢楼主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不错 做运动控制的正好用得上,点赞!

网友:
楼主的加减速不知最大速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
下来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比较有用。

网友(2015-07-23):
四轴和四相有什么区别?

网友:
对新人很有用,谢谢!

网友:
最近四轴飞行器很火  我下载来学习一番

网友:
必须顶起来啊!

网友:
我又下载了这种方法。虽然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知识。但总是没有学习到最关键的点。

网友(2015-09-25):
楼主流弊加好人

网友:
可惜看不懂~

网友:
按照习惯mark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步进电机还没用过

网友:
mark!应用场合?

网友(2015-11-26):
不是G代码解释?

网友:
已经收藏,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正好用得到。。

网友(2016-02-19):
引用 网友B:
不是,而是不到目标位置,电机还在运动的时候目标位置已经改变,但是电机必须实时响应最新位置。。看这个 ...

密码多少?

网友:
感谢分享,多年前用过,忘得差不多了,现在用到,刚好可以温故。

网友(2016-05-23):
感谢分享,最近做到加减速这方面,正好参考。

网友:
如果某条命令需求是起点为高速,终点速度为零,这个没法做吧?只能是起点和终点速度都为零

网友(2016-08-17):
AxisMoveRel(2, 350000, 32000, 32000, 100000);, 您好,请问最后一个参数:100000个脉冲,测试结果不对,实际上上是15880HZ

网友:
都好厉害~都是好东西呀,MARK

网友:
基于STM32的4轴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全套工程源码  mark

网友:
mark一下,老是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学,这个在中断里处理的,就4个轴同时到100k的速度?400k的中断速度,加上通讯中断,加上系统中断,加上外 ...

放心是可以的,相信STM32F4。有FPU运算模块,速度快的真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2016-10-07):
参考一下楼主的资料。多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先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了,虽然晚了点

网友:
也想学呢,果断收藏哈

网友:
也想学呢,果断收藏哈。。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16-11-30):
好东西,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很好参考

网友:
也来学下步进电机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顶一下。留给记号。

网友:
顶起来备用

网友:
谢谢,收下,慢慢学习了

网友(2017-02-22):
多年帖子,参考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17-04-18):
步进电机 驱动
有没有坛友用过PT1535 或者 A4983 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呢

网友(2017-06-07):
楼主威武!

网友:
驅動芯片是什麼呢 有驅動電路嗎

网友(2017-08-22):
好东西 非常需要

网友:
真好!真好试试!

网友(2017-10-10):
没事进来转转,总能找到好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2017-12-08):
非常不错的一份代码。学习了。

网友:
步进电机 mark

网友:
最近在做电机加减速的项目,但是用的51,先下载来参考下

网友(2018-01-11):
STM32 4轴脉冲

网友:
学习下,想知道脉冲频率能达到多少kHz?

网友(2018-03-16):
怎么下载下来不行了

网友(2018-05-26):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这个呢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来!

网友:
厉害,准备做步进电机的控制相关内容了,不晓得有没有用fpga做的算法的

网友(2018-11-13):
加速算法,值得学习

网友(2018-12-18):
4路步进电机 加减速 mark

网友(2020-08-19):
谢谢分项,不学习下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还不错

网友(2021-01-04):
东西收藏了,然后还要请教一下,这么些年过去了有新的控制方法出现了么

网友(2021-02-09):
好东西经得住时间考验

网友(2021-03-22):
4路步进电机 加减速,3Q  mark

网友(2021-12-25):
多轴步进定位速度控制,学习中,STM32或GD32的芯片有详细的实现例程吗?

网友:
mark stm32四轴步进电机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