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解析

楼主(2013-04-18):
比如说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我把它保存在一个数组中

例如字符串0x24,  0x24,  0x24,  0x00,0x0e+频率+空中速率+发射功率 +串口速率+串口校验+唤醒时间+延时触发时间+功能位1+本机地址+目标地址。

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把个个参数提取出来分开处理呢?

求解????

网友:
其实,逐个字符读,碰到分隔符,相应处理就好了,直到结束符

网友:
这个简单,如果上位机是自己写的的话可以将这些数据保存到一个数组中,然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