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毕设,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称设计,剩下的PCB有人要没?

楼主(2013-04-18):
前两天刚刚做完的毕业设计,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称设计,PCB打样,现在基本做完了,90块钱一共出了13块PCB,10*10的。其余的也没啥用了,想送给想要的朋友。就算不做电子称,也可以做个其他的东西玩玩。
上面的资源有一个1602接口,一个24C02,串口,HX711模块接口,应变片传感器接口,4*4矩阵键盘,一个LED灯,一个蜂鸣器。LCD1602的亮度不可调,液晶灰度可调。做的不好,请见谅!邮费15,有要的可以联系857656772@qq.com。可淘宝交易。本人不出套件,请不要咨询了,因为我也就是做个毕设,没有买很多套!
上图:

网友A:
你的那个重力传感器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重力传感器不便宜吧

还好,才45块左右,量程10kg的。支架15块钱买的。

网友B:
90块,13块PCB,10×10cm,价格凑合吧,自己做,差不多价格

网友C:
HX711哪个模块哪里买的?发个连接?

网友D:
电路板就不必了,那玩意成堆
对那个传感器和称的架子感兴趣,哈哈哈

网友E:
给我一块,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才45块左右,量程10kg的。支架15块钱买的。

  有淘宝链接么    什么输出信号  接到单片机ad采样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HX711哪个模块哪里买的?发个连接?

不给淘宝免费做广告,不提供链接!但是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到很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HX711哪个模块哪里买的?发个连接?

不给淘宝免费做广告,不提供链接!但是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我一块,谢楼主

联系我的QQ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淘宝链接么    什么输出信号  接到单片机ad采样就ok?

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AD输出的是24位数据。表示AD值。不给淘宝免费做广告,不提供链接!但是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到很多!

网友F:
看你的头像,我表示乐呵呵。
板子就不要了。

网友G:
HX711这芯片才两三年块钱,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HX711这芯片才两三年块钱,这么便宜?

价格还真就不知道!呵呵!

网友:
看你的头像,我表示乐呵呵。
+1

网友H:
lz的精度做到什么程度说一下,不然买回去干什么呀,正负1g的精度可以做到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I:
HX711还不错的,就是温漂在同类产品中大了一点,但是按照国标III级秤的标准,也勉强合格了。
我这个自用的迷你小秤台,6kg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精度做到什么程度说一下,不然买回去干什么呀,正负1g的精度可以做到吗,稳定性怎么样 ...

精度1g应该没问题。我这要求不严格,所以就没有调试成那样的精度!主要看你的传感器和AD了。板子也不涉及到精度啊!网上有人用同样的传感器调试到了1g的精度。应该不出问题!

网友:
楼主上资料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90块,13块PCB,10×10cm,价格凑合吧,自己做,差不多价格

哪里的PCB打样便宜啊?现在都是10*10的10快100元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头像,我表示乐呵呵。
板子就不要了。

看你的头像,我更加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就不必了,那玩意成堆
对那个传感器和称的架子感兴趣,哈哈哈

这个传感器一眼就看出是国产的,电阻式,我拿货价格20多元吧(去年的时候),德国HBM的贵,需要3-4百元!
当然效果德国的没话说,刚刚的!

网友:
另外HX711比不上CC5530/2,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1,man bu cuo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你的头像,我更加乐呵呵。

看到你的头像我也乐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哪里的PCB打样便宜啊?现在都是10*10的10快100元啊

是没错,100块做10块PCB,运气好的话,可以拿到12块左右,这样你算下来,不就跟LZ卖的差不多?而且还可以自己加功能,LZ卖的又不一定适合你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没错,100块做10块PCB,运气好的话,可以拿到12块左右,这样你算下来,不就跟LZ卖的差不多?而且还可以 ...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只是自己用板子做着玩罢了!要是有特殊用途的可以自己画一个做出来!我就是看看谁能用的到的,我也没要钱,就是个邮费,没办法我们东北这边都是快递费太贵!这个板子确实是10*10的100块钱,10块。但是我总是在这家做板子,所以就便宜了。有时候还能多给我几块!都是常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你的头像我也乐呵呵!

乐呵呵。。。

网友:
楼主能把HX711的程序分享一下吗?我现在正在用这东西,但是精度不太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HX711还不错的,就是温漂在同类产品中大了一点,但是按照国标III级秤的标准,也勉强合格了。
我这个自用的 ...

你好,能分享一下你的称重传感器程序吗?我正在做这方面,用的是HX711,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啊

网友I:
//-----------------------------------------------------------------------------
// 读取HX711的AD结果
//-----------------------------------------------------------------------------
void read_HX711( void )                         // 读取HX711的AD结果
{
        unsigned char i;

        adsample = 0;

        while( HX711_DATA );

        CLI();

        for( i = 0; i < 25; i++ )
        {
                HX711_SCLK1();
                adsample <<= 1;
                HX711_SCLK0();
                NOP();

                if(( HX711_DATA ))
                {
                        adsample |= 0x00000001;
                }

        }

        SEI();

        adsample >>= 5;

        if ( adsample & 0x080000 )                        // 双极性数据处理,负数抬高为正
        {                                                                        // 抬高0x7fffff
                adsample = (( ~adsample )+ 1 );        // -∞为0
                adsample &= 0x007ffff;
                adsample = ( 0x007ffff - adsample );
        }
        else
        {
                adsample = 0x007ffff + adsample;
        }
}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电子大赛题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
// 读取HX711的AD结果 ...

多谢你的程序:-D

网友(2015-08-17):
我最近也有一个称重传感器的东西在搞。
初步计划硬件结构:HX711+ATMEGA8L+蓝牙模组。
以前没见过这东西。
信息通过蓝牙传到手机的软件进行显示!
苦恼中...!有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