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倍压电路(120/240)

楼主(2013-04-18):
120/240切换

楼主:
           这个电路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呢,得出来的结果都是240
            如果倍压电路运行,基电压低倍压的 会比直接全桥整流大?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入220/110自动切换。。。。

网友A:
跟前几天那个电路不是差不多的吗,只是把继电器换成了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前几天那个电路不是差不多的吗,只是把继电器换成了可控硅

             这个我晓得呀
               倍压整流  和桥整流得出的电压 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