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斩波,mos管不能关断。

楼主(2013-04-18):
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斩波电路,之前用的好好的,由于负载短路烧坏了,现在讲元器件更换了一遍。结果就不对了。斩波始终拉不到地。
斩波原理图:

之前好的波形pwm1khz斩波50hz正弦波(信号发生器输出)

10kh时

今天修板子怎么都不行,现象如下:用pwm10khz的方波斩1k方波(信号发生器输出)

mos管用的是IRF840,驱动用光耦a3120,驱动波形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由于负载短路烧坏了;

可能还有坏的原件楼主没有察觉

网友B:
可能还有坏的原件楼主没有察觉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负载短路烧坏了;

可能还有坏的原件楼主没有察觉

没东西了,就一个MOS管,四个二极管。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有坏的原件楼主没有察觉
+1

检查 好多遍了,现在是mos管不打开照样有输出。 二极管出问题了? 检查了好多遍了啊

楼主:
会不会 和我用信号发生器做输入有关系,输出没接负载,直接接的示波器。

楼主:
和电路的分布电容有关?

网友C:
有二极管,暂波本来就拉不到地,不过你把示波器的地线接在V1的E极,示波器上看就能拉到地了.
二极管用锗管,压降会小点,0.2V左右.

网友:
静态试试,一个一个的查,或找块好块来对比,交叉,对换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不会 和我用信号发生器做输入有关系,输出没接负载,直接接的示波器。

你的意思是连上面电路中的R都没有?把R加上吧,信号发生器输出有内阻,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查 好多遍了,现在是mos管不打开照样有输出。 二极管出问题了? 检查了好多遍了啊 ...

“mos管不打开”是什么意思?G极悬空?
会不会是你换器件时把D、S接反了,然后MOS管的体二极管正向导通了。

网友F:
老兄,这种交流斩波器你还真的用啊,天生没法走无功电流
只能接阻性负载,你这后面还画一个电容,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理论上这个电容肯定会导致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二极管,暂波本来就拉不到地,不过你把示波器的地线接在V1的E极,示波器上看就能拉到地了.
二极管用锗管,压 ...

差的很多,应该不是二极管引起的,你说的,我试试看,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连上面电路中的R都没有?把R加上吧,信号发生器输出有内阻,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

R 没接,直接接示波器,电容也没有的。
看到过你在论坛发的电源,这方面应该比较清楚,还请帮忙诊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不打开”是什么意思?G极悬空?
会不会是你换器件时把D、S接反了,然后MOS管的体二极管正向导通了 ...

不好意思,我测错了,GS 接高电平(17V)mos管开,接低电平(0V)mos管关闭,这些正常。 图中的电容和负载是没有的。信号源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直接接示波器。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兄,这种交流斩波器你还真的用啊,天生没法走无功电流
只能接阻性负载,你这后面还画一个电容,不知道干 ...

接的就是阻性负载,是一根电热丝。
电容没有加的。

楼主:
更新一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图片。

先把输出带些负载吧

楼主:
我把信号发生器用变压器(220--15V)代替,然后加了个5K的电阻做负载,波形基本就有了。
原因我是这么分析的: 电路中存在分布电容,由于没有加负载,信号发生器提供的电流很小,电容没有放电途径,所以mos 管关不断。  加了负载,就有放电回路了,斩波就正常了。 个人见解,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图片。

去!
没有负载,不勾成回路,怎么拉?
用个瓶子装满水,倒立拿起来,他NN的,怎么瓶里面都是水,明明我把瓶子倒立了!
水流不出来,不在瓶里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信号发生器用变压器(220--15V)代替,然后加了个5K的电阻做负载,波形基本就有了。
原因我是这么分析 ...

哥,你别分析了,说多了丢人!

之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个师弟,当年的老师给电话叫帮照照.
领导分配任务,安排他做个I2C控制另一块板,I2C他半天就写好了,接两根线到另一块板,
调了一个星期,领导也崔,他也不问,每晚调到零晨1点,实在不行才叫大家帮帮,发现没共地.

后来无意中跟老师聊过,他当时怪我为什么不教训那个师弟!他说他不要求自己的学生多牛,
但犯这种低档的错误就不可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你别分析了,说多了丢人!

之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个师弟,当年的老师给电话叫帮照照.

丢人 也是学习的过程。这回丢人了,回去做好功课,下回就不会了。
你的小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谢谢回复。

楼主:
结贴,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