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NRF24L01+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
{
   uchar revale=0;
                      CE = 1;
   delayus(13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revale =1;                                                //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除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写1来清除中断标志 为什么写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不行呢?

还有一个问题 发送一段时间后 发送端读状态寄存器值 STATUS 就成了3F 了 状态寄存器值 CD 值还为 1 ? 接收端接收不到数据 得重启下发送端才可以 是什么原因

请帮我看看呗

网友A:
应该可以啊,你测试不行还是对代码为什么不用0xFF有疑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啊,你测试不行还是对代码为什么不用0xFF有疑问呢?

   sta=SPI_Read(STATUS);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疑问为什么把前边读出来的状态又写回去了

实际上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就不行的啊

网友A:
读出在回写,是把有效状态位为1的标志位清除,而写0xFF是清除所有状态位不管是0还是1,两者得到最终结果都是使状态寄存器为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在回写,是把有效状态位为1的标志位清除,而写0xFF是清除所有状态位不管是0还是1,两者得到最终结果都 ...

哦 谢谢

我还有点不明白 意思是置位后是1加上写入的1 然后和为0 这样就清零了?

那应该

unsigned 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我对 RX_DR TX_DS  MAX_RT直接写0 或者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