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加工中心,哪些参数最重要?

楼主(2013-04-18):
      公司要买台加工中心,没一个人懂这个。想问问大家哪些参数比较重要?并且我不知道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不是叫加工中心。
    听别人说有一种机器能自动加工很复杂的零件,包括自动洗,磨,钻什么的,就是把材料放进去,出来成品的那种机器。

    买回来主要是加工一些自己公司要用到的五金件,最大尺寸小于500mm,最硬材料 应该是304?还是316?。
    铝件:联轴器为主,螺旋的,平行纹的,弹片的。控制盒,6块铝板拼装的,包括一些加强筋,挡板之类。
    钣金:小板上钻孔,方形孔

    价格:能对得起功能就可以。首选进口。应该50-200万可以承受。

    问了朋友,说是兄弟有一款,我不知道型号,是否有人知道?兄弟的口碑怎么样?

    阿莫的加工中心花了多少?

网友:
有200万的预算,羡慕中。。。

网友:
加工中心备有刀库,具有自动换刀功能

这个大概就是区分加工中心和普通机床的最大区别吧

学过这个,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楼主单位有钱啊。买200W的加工中心........
先选配置。再定价。

网友:
最重要的 各轴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如果什么都不懂,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身边还真没懂的人。 去精密机械厂找个师傅,给人家一些报酬,可以帮到你。

楼主:
200万的加工中心算好的了?我映像中的加工中心都上千万

楼主:
不是说必须花那么多钱,10万能解决的话肯定不会花20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必须花那么多钱,10万能解决的话肯定不会花200了

30---50W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0W就能搞定....

麻烦推荐个型号或者品牌?
我们一年的机加工费用都三四十万了

网友B:
我们一般说的加工中心是铣床加一个刀库,能自动换刀,刀库里一般有24把刀,有各种刀具。加工时编指令进行换所需要的刀具加工,但是你说要能磨的到是还没有见过,磨的一般要磨床。加工中心的型号一般有850,1060,1270,1370,1580,1890,等,是根据机床的最大行程区分的。然后是数控系统,数控系统国内的有华中数控,广州数控等,国内做加工中心的华中的要强些,其次就是进口系统,用的多的是,发那克、三菱、西门子、海德汉,发格等,机床配的数控系统不同价格也不同。机床生产商国内有大连机床,沈阳机床,昆明机床,云南机床等。进口的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说的加工中心是铣床加一个刀库,能自动换刀,刀库里一般有24把刀,有各种刀具。加工时编指令进行换 ...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我们公司机加工最多的就是一些非标接头(正因为非标,所以很多五金加工厂收我们费用很高,而且数量不大),可以理解为一节钢管里面攻丝,两头的丝不一样,然后管外面要洗扁位,要有定位螺丝孔(攻丝装机米的),还有一个固定定位微动开关的螺丝孔。另外我们一个数量多的产品就是弹性联轴器,不知道这些东西加工中心能不能做出来?

我会画SW,CAD,我们 要那种把文件拷到机器里面,然后就是无人值守的机器,这种机器是不是叫加工中心?

另外加工中心跟CNC什么区别?  跟我们合作的五金厂那台CNC好几百万,所以我脑子里面认为这种机器很贵。

网友:
要能直接出成品估计要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网友:
一般的加工中心主要功能是钻孔、铣面、铣槽、镗孔、功丝等、带刀库,一般都有十把刀以上。
我们厂还有一台二手的要出,十万左右,十二把刀刀库,850行程,精度还可以。
我们现在用的加工中以都是自己买光机组装的,24把刀刀库,台湾新代的数控系统,比国产的好用,成本20万左右。

网友:
你们这个工件工差要求不高的话,象我们组装这种加工中心就能胜任,我们公司是做汽车配件的
CNC一般是指数控系统。就是加工中心上用来控制X、Y、Z、以及第4轴、伺服电机和主轴、刀库换刀等的控制系统,带LCD显示,象上面那位说的有国产的和进口的,还有台湾的

网友:
不懂千万别买了。
机加工行业的钱没那么好赚,人总是看着碗里盯着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