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键红外键盘的设计都用到哪些芯片和相关知识?

楼主(2013-04-18):
我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是写这个的,我是初学者,好多问题都弄不懂,还请大家帮帮忙,如果xingzhang这位牛人能看到还麻烦您告诉告诉我,谢谢!!

网友:
嗯。等xingzhang来吧。

网友:
嗯。等xingzhang来吧
+1

网友A:
定时器、外部中断、红外协议、键盘扫描。
不需要啥复杂的芯片。普通单片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外部中断、红外协议、键盘扫描。
不需要啥复杂的芯片。普通单片机即可。 ...

哦哦,这样啊,我还没学多少呢,能具体点告诉我么?比如得知道哪些知识啊。。。要是用红外的话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
红外的话,用三极管加一个红外发送管就行了。

网友:
接收,也有一体化的接收头。三根线,电源和地,以及一个需要上拉的信号输出

楼主:
哦哦,那在液晶显示和接到pc机上,两个相比哪个更容易出现象呢?或者说更容易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