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GUI打不开什么原因,java已近正确安装了

楼主(2013-04-18):
各位,请教下MWC的GUI打不开什么原因,java已近正确安装了,而且版本是正确的,我的系统win7 32。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
哪位知道的朋友可以,帮下忙吗?

网友A(2013-05-29):
我的也是,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同求

你有没有解决啊,你电脑里安装了哪些软件可以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解决啊,你电脑里安装了哪些软件可以说下吗??

还没解决,我有两台电脑,装的软件几乎一样,但是一台能开一台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我有两台电脑,装的软件几乎一样,但是一台能开一台不能开

你可以,把你的软件名都报下,这样我可以排除下。

网友B(2013-11-04):
把JAVAW.exe拷入特定文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JAVAW.exe拷入特定文件来

JAVAW.EXE在哪里啊,还有拷贝到什么特定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JAVAW.EXE在哪里啊,还有拷贝到什么特定文件夹?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057-1-1.html

(如果你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系统,安装了JAVA虚拟机后GUI仍然运行不了,那你就需要到C:\Program Files\Java\jre7\bin\找到并复制javaw.exe,然后粘贴到C:\Windows\SysWOW64\这个文件夹下面,再重新运行GUI即可)

我经过试验,完全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样,帮顶,把那个Javaw.x放进去也不行

网友(2015-04-13):
设置一下环境变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