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测量导线的内阻,绕在一起跟展开值不一样,何解?

楼主(2013-04-18):
我想测量线圈内阻
拿了一根普通导线做实验,我看了一下电桥的原理,是同一个恒定电流通过电压的幅值跟相位来确定电阻与电抗
照这么说的话,导线缠起来跟拉直之后内阻应该是一样的
实测发现绕起来的电阻比展开来大(频率是40K)
不知道是本来就应该这样,还是电桥的问题?望知道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如果本来就这样的话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比较准确地测量出一个线圈的内阻?线是李兹线,用直流电源测出来内阻大概0.05至0.1欧,交流电阻肯定要大一些,因为有磁芯,可能还有磁芯涡流损耗的等效内阻,这些用直流电源都测不出来。

网友A:
绕一起的电感量比拉直要大,你肯定测的是阻抗,所以变大了,测串联电阻值的话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一起的电感量比拉直要大,你肯定测的是阻抗,所以变大了,测串联电阻值的话应该差不多。 ...

是用电桥的电阻档测的
我找过资料,说RCL电桥是可以测电感的内阻的

网友B:
楼主电路怎么学的

测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就知道内阻和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怎么学的

测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就知道内阻和电感了

我知道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实测出来绕着跟拉直不一样
不知道是电桥的问题还是其他东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实测出来绕着跟拉直不一样
不知道是电桥的问题还是其他东西的问题 ...

绕着跟拉直的电感不一样,你拿交流电测自然不一样;

网友C:
你测量时选择的主副参数是什么,串联等效还是并联等效,测试频率,电平,最好说一下,虽然我知道你只是测个绕了几个圈的导线。
电桥测试比单纯测个电阻要啰嗦很多
再一个,一般的电桥不是恒定电流,而是恒定电平,只有测电感加偏流时才勉强算加个恒流
用恒流测阻抗的仪表也有的,如交流低电阻表,如TH25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量时选择的主副参数是什么,串联等效还是并联等效,测试频率,电平,最好说一下,虽然我知道你只是测个 ...

哦- -对,是电平
用的是40Khz,1V,串联等效,那个电桥没有副参数,只有一个主参数,我选的电阻
因为实验室的电桥看起来比较旧,好像修过,我怀疑可能是机器的问题
我想测的不是这根导线的内阻,而是另外一个线圈的内阻,但是测出来的值我有点怀疑,然后拿那个导线做实验,发现这个现象,不知道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其他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着跟拉直的电感不一样,你拿交流电测自然不一样;

我感觉这个做电桥的应该会考虑到,能够根据相位跟电平精确地计算出电阻跟电抗然后显示出来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做电桥的应该会考虑到,能够根据相位跟电平精确地计算出电阻跟电抗然后显示出来吧- - ...

你手里到底有没有LCR电桥?
不要凭空意淫;
翻出手册看看电桥的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里到底有没有LCR电桥?
不要凭空意淫;
翻出手册看看电桥的说明书吧 ...

有电桥,然后用电桥把线绕着测跟拉直了测结果不一样
我就想知道是这台电桥的问题还是我的理解问题
因为根据我的理解电桥应该能测量出内阻,把一根线无论是拉直还是绕起来测出来的电阻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桥,然后用电桥把线绕着测跟拉直了测结果不一样
我就想知道是这台电桥的问题还是我的理解问题
因为根 ...

如果你的电桥有这么高档的话;
它应该会同时显示两个阻值;
否则只显示一个阻抗,即总电阻;
一般还会显示cosθ;
通过它你可以估算内阻和电感

网友:
若果想测内阻你需要的是欧姆表

网友:
捲起來有電抗

网友:
这个有意思,记得以前测线时,放地上和放桌上不一样。这个应该是分布电容影响。

网友D:
你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绕起来和拉直的直流电阻式不一样的,原因是金属变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电桥,然后用电桥把线绕着测跟拉直了测结果不一样
我就想知道是这台电桥的问题还是我的理解问题
因为根 ...

你要知道什么是DCR、什么是ACR、ESR
拉直、卷绕不变的那是DCR,而ACR肯定是会变的,卷绕后就变电感了,频率不一样ACR、ESR都不一样。

网友F:
你到底是要测电阻还是阻抗啊?先明白自己想要干啥再说。
测电阻的话拿交流信号干嘛啊,卷起来会有感抗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到底是要测电阻还是阻抗啊?先明白自己想要干啥再说。
测电阻的话拿交流信号干嘛啊,卷起来会有感抗的啊  ...

因为有趋肤效应跟磁芯涡流损耗,直流电阻跟交流电阻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有问题。

测线圈的高频内阻应该用什么仪器?因为电阻跟电抗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要做功,一个不作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知道什么是DCR、什么是ACR、ESR
拉直、卷绕不变的那是DCR,而ACR肯定是会变的,卷绕后就变电感了,频 ...

这么说吧- -我想知道一个线圈在通过40Khz,30A有效值的正弦电流时线圈上的损耗,应该用什么仪器测什么参数然后怎么计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 -我想知道一个线圈在通过40Khz,30A有效值的正弦电流时线圈上的损耗,应该用什么仪器测什么参 ...

只能用高频AC电流源+功率表。
LCR测试值再计算与实际都不一样的,毕竟LCR、和DCR meter测的都是小电流下的值,而在30A下,铜线会发热,DCR、ACR、Z都会变,而且有铁芯,还会存在磁滞损耗、产生磁饱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高频AC电流源+功率表。
LCR测试值再计算与实际都不一样的,毕竟LCR、和DCR meter测的都是小电流下 ...

没有高频的功率计啊- -
我之前发过帖子求推荐高频功率计或者相位准的高频电流探头的,没啥结果,不知道你有推荐的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859-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664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高频的功率计啊- -
我之前发过帖子求推荐高频功率计或者相位准的高频电流探头的,没啥结果,不知道你 ...

我只用过HIOKI的3193+9600模块,标称频宽1MHz,不过我只用到过500KHz,电流最大50A。

补充下,我以前用的是公司买的整套测试系统,台湾chroma的1810,高频AC电流+DC,测试功率电感的损耗,还可以就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 -我想知道一个线圈在通过40Khz,30A有效值的正弦电流时线圈上的损耗,应该用什么仪器测什么参 ...

你在楼主位这样问不就玩了呗;

楼主位说的不清不楚;浪费大家的时间

40Khz,30A有效值的正弦电流时线圈上的损耗

我觉得用用有运算功能的双踪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3电流表法(3 ammeter method)
3电流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