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RM 链接错误

楼主(2013-04-18):
用LPC1114写了一个程序,结果编译正确,链接时出来问题,问题如图片,如果屏蔽掉一段程序就通过了。

网友A:
查查屏蔽那段儿程序呗

网友A:
试用版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屏蔽那段儿程序呗

我把那段程序一句一句的屏蔽,发现不是那段程序的原因,因为我把那段程序屏蔽后它是可以的,然后在那段程序里,直接操作一个变量,i++;i++;i++;........这样的语句超过六句就出问题了,但是只要屏蔽一句就是可以的,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用版的原因?

我用的不是试用版啊

网友B:
程序空间不足或试用版的大小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空间不足或试用版的大小限制吧。

flash 16k,应该够用的,试用版应该是支持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空间不足或试用版的大小限制吧。

我把优化等级设置成最高,编译链接都通过了,我看了生成的HEX文件,不优化的话,程序大小大概是8K,我用LPC1112,FLASH是16K,第四扇区(4K),被我用作EEPROM,那还有12K,应该足够,但是为什么会链接错误?

还有,就是我的很多程序要在中断函数中完成,那是不是跟ICF中的某些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用版的原因?

我把优化等级设置成最高,编译链接都通过了,我看了生成的HEX文件,不优化的话,程序大小大概是8K,我用LPC1112,FLASH是16K,第四扇区(4K),被我用作EEPROM,那还有12K,应该足够,但是为什么会链接错误?

还有,就是我的很多程序要在中断函数中完成,那是不是跟ICF中的某些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