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ESLA601逻辑分析仪吗?有什么明显优缺点?顺便求个

楼主(2013-04-18):
有人用过ESLA601逻辑分析仪吗?有什么明显优缺点?顺便求个,有要出的请PM。
ESLA601 技术指标
  时序采样率:  1KHz to 500MHz
  时序采样率:  0 to 200MHz
  存储深度: 34 x 2048 samples
  压缩比例: 2^33 to 1 (sample rates to 200MHz)
  最小触发间隔: 4ns
  触发计数器: 20 bits
  输入阻抗: 200K/5pF
  频率计: 4通道,300MHz 分辨率10Hz
  触发电平: +6 to -6 V 分辨率50mV
  触发电平精度: +/-(100mV + 5% of setting)
  通道间延时: 0.6ns typical, 1.0ns max
  建立/保持时间: +2.0/0ns, adjustable +/-2.5ns
  输入灵敏度: 0.25Vpp @50MHz, 0.5Vpp @150MHz, 0.8Vpp @250MHz
  输入动态范围: 10 volts peak-peak
  输入电平极限: +/-40 volts DC, 15 volts peak-peak AC
  时基精度: +/-0.005% over full temperature range
  供电: USB 5V300mA

楼主:
曾经有个孕龙DIY版的16032没有收到,可惜呀。

网友:
我有,可以用,好用不敢说,但是对得起这价钱

网友:
我也看过这个,存储深度不够,其他都还好,要像孕龙开放解码部分的SDK就爽了

网友:
存储深度大了也什么太大意义,够用就可以了,除非你想放电影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回帖,我又找了下发现汉泰电子的LA4032L比较合适,也就贵200多,知名度更高,2G存储,支持2次开发,可能决定买这个了。

通道数量
输入阻抗
200K(C=10p)
输入电压范围
-6V~60V
电压阈值范围
-6V~6V
最大采样速度
400MHz
最大输入信号带宽
150MHz
最小时间分辨率
2ns
采样深度
64M Sample
存储深度
2G bits
兼容输入
TTL, LVTTL, CMOS, LVCOMS, ECL, PECL, EIA
静电保护区
15KV
主机接口
USB Port
工作电压
4.5V~5.5V
能源消耗
Max. 3.5W
温度范围
操作时:-10℃~60℃;
存储时: -40℃~60℃
操作系统
WinXP/2000/Win7
体积和重量
207(D) x 37(H) x 123(W)mm, 约390g

楼主:
我X,分析仪回来了,结果发现什么鸟都捕捉不到,连触摸屏的数据都抓不到,还不如那个68013的山寨分析仪。上位机垃圾得要死,动不动就死机。话说我跟分析仪扛上了怎么说,每次买都是有问题的,晕,我要吐血了。。一狠心,又拍了一个ESLA601,看看这次怎么样。

网友A:
高指标不等于好用,推荐 slaleae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指标不等于好用,推荐 slaleae16

我需要25通道以上,所以...

网友:
汉泰的那个差点就想买了,仔细看了几遍手册和软件,做得太烂了

网友B:
楼主我等你的评价,我也准备买ESA6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等你的评价,我也准备买ESA601

这个601可以购买,用了几下,终于解决我困扰很久的问题了。
优点如下:
1,速率高,通道多,而且支持电平范围广,不是缓冲IC那种接口的。
2,带压缩功能,以及复杂触发,采样功能,这个必须的,不然2K深度就是鸡肋了。
3,软件没有明显BUG,操作正常,不像这个4032L,点几下就死机了,好不郁闷。
要说缺点的话,就是深度太低。老是说深度高没什么用,有压缩就行。问题是,深度高的采集比较方便,不用费心设置大多。
如果没有高速率,多通道,多门限要求,首选saleae,8/16分析仪,软件做得太好了。1K以下的估计只有这个ESLA601是理想的了,希望有高深度的后续版本,另外就是上位机还可以继续完善。

网友C(2013-08-21):
引用 楼主:
这个601可以购买,用了几下,终于解决我困扰很久的问题了。
优点如下:
1,速率高,通道多,而且支持电平 ...

我的win8已经用不了!不知道你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win8已经用不了!不知道你的如何?

WIN8我觉得蛋疼,一直WIN7,32BIT,没有发现不支持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8我觉得蛋疼,一直WIN7,32BIT,没有发现不支持的软件。

win8还不错,习惯了很好!
另外我已经联系了ESLA601的山寨作者,确认我的版本不能升级至win8,而国外的原装的可以!
所以山寨还是要差些!

网友(2018-07-12):
win10要用的话,要禁用Win10驱动程序强制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