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不能用??????

楼主(2013-04-18):
刚下了Haier_IDE 中文版V2.12  和集成开发环境软件Haier_IDE 3.0 Beta版  两个版本分别上都试装了,准备试着体验下,结果两个都不能用,2.12的说不支持当前系统,3.0的到是可以启动,可是一新建项目文体就退出,这是什么情况?MS现在64位的系统是主流了吧,竟然不支持64位的?而且一打开软件就提示要注册,郁闷了,官方的IDE还需要注册文件??

网友:
64位,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了一下3.0,不能运行.
期待能在WIN7_64的版本正式上线。

可以采用这个方法解决,适用于WIN7系统。

Q1: Win7系统,IDE运行异常。
A1: 在Win7系统下使用IDE时,需将权限设置为管理员身份运行,并将系统以兼容模式运行。
鼠标右键单击IDE.exe,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项,参考下图设置兼容型模式:

图 1 1 兼容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