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DIY电路能下载但是串口没有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18):
s3c2440 DIY电路能下载但是串口没有显示问题
自己按着MICRO2440的电路设计了四层板,包括核心板也集成到了自己的板子中,不同的是把MICRO2440的NOR flash和电路I2C电路,PWM电路去掉了,现在能用JTAG下载UBOOT,但是串口没有显示,把UBOOT下载好后就进行串口查看信息,但是什么都没有输出,只有一个y(y的上面还有一些小点点)。uboot是我在开发板上测试通过了的,可以进行启动内核和文件系统。现在怎么弄也没有打印出来信息,也不知道从哪里测试了。PCB用的是四层板画的,依次是信号,电源,地,信号,测量了电压也是正常的。

众位大侠提点意见了,在些先行谢过!等弄完了把这次DIY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以前改STEPLDR,EBOOT的时候也遇到过不停出y的情况。后来把初始化时钟那块改了改就好了,你可以直接初始化了MMU和时钟然后初始化UART 输出字符 搞定了再改下UBOOT的相关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