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遥控器直接对电调控制(MK电调)

楼主(2013-04-18):
RT 我将MK电调的PPM信号端接出连到PPM接收机上,利用遥控器对电调控制。我有以下问题:
1.通过示波器看发来的PPM信号为什么是六个通道的?我用的遥控器是futaba T6EX的,不应该是七个通道吗(一个同步信号+六通道控制信号)
2.板子是v1.2版本的,程序是的v0.41版本的,进行遥控器控制,观察示波器PPM占空比有变化,但是电机没反应,从而引出:怎样利用遥控器启动电机?
3.在《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中有如图的PPM介绍,但是我实际测量时发现遥控器改变的是低电平的时间长度,而非高电平,能否解释下原因
小弟刚开始看这部分,如有说的不慎之处还请大虾们见谅,谢谢!

网友A:
直接把信号接过去就就可以控制了。
要注意电调上电时,信号必须为最小(高电平:1ms),否则电调不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信号接过去就就可以控制了。
要注意电调上电时,信号必须为最小(高电平:1ms),否则电调不会启动。 ...

谢谢js200300953的回答!就是说上电之前应该把油门打到最低是吗?但是昨天我测试后发现遥控器控制的是低电平的时间啊,高电平不变,这个情况我很纳闷,难道我的遥控器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js200300953的回答!就是说上电之前应该把油门打到最低是吗?但是昨天我测试后发现遥控器控制的是低 ...

控制的是低电平时间?
你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的是低电平时间?
你怎么测的?

MK 电调板上不是有PPM信号接口么,引出来接到PPM信号接收器(futaba R617fS)上,打开遥控器推送油门,利用示波器观察PPM信号波形,发现PPM信号是低电平时间在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 电调板上不是有PPM信号接口么,引出来接到PPM信号接收器(futaba R617fS)上,打开遥控器推送油门,利用 ...

正负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反了吧

js兄有没有利用PPM直接控制电调的经验?还有你说的正负反了是什么意思?(PS 我看过你博客关于四轴的研究,挺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js兄有没有利用PPM直接控制电调的经验?还有你说的正负反了是什么意思?(PS 我看过你博客关于四轴的研究 ...

我试过直接接,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直接接,可以的啊

博客我加你好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试一下PPM驱动,I2C驱动是没问题了.

网友(2014-12-11):
我心焊接了一个1.2v的电调   通上电电机有报警   先绿灯亮  然后  红灯亮  5下  然后  mos管就停止输出了     并且电机  用手  转有挺大的阻力    怎么回事   是我的硬件问题还是控制方式不对   我用pwm输入   从脉宽0.5毫秒   开始往上调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