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电压经ad转换后显示于lcd1602程序出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18):
我用pt100测温,在淘宝上定制的-50到50的温度变送器,变送器输出0到5v电压。。我用8位的ad即pcf8591检测电压变化,将电压信号变为数字信号,再进行温度转换。pt100经温度变送器后输出为线性变化。我自己编写了温度转换程序,将温度显示在lcd1602上。但是最后一位数总是显示0,其他位显示正常,大家帮我看一下,程序哪里错了。。我的c语言水平不高,大家见笑了。。。
void turn()
{
        int ADtemp,bai,shi,ge,wendu;
        ADtemp=ReadADC(2);                                         //        将ad的2通道转换的值付给ADtemp
        if(ADtemp<128)                                //判断正负
        {
                LCD_Write_Char(8,1,'-');                 //在lcd1602上写负号
                wendu=abs((-50+ADtemp*100/255)*10);          //  温度转换扩大十倍并求绝对值

        }

        if(ADtemp>=128)
        {
        //        LCD_Clear();//清屏

                LCD_Write_Char(8,1,' ');
                wendu=10*(-50+ADtemp*100/255);

        }

        bai=0x30+wendu/100;
        shi=0x30+wendu%100/10;
        ge=0x30+wendu%10;

         LCD_Write_String(1,1,"wendu");
         LCD_Write_Char(9,1,bai);
         LCD_Write_Char(10,1,shi);
         LCD_Write_Char(11,1,'.');
         LCD_Write_Char(12,1,ge);

}

网友:
楼主的ADtemp*100/255这句计算结果是整数,再乘上10以后就是10的倍数,对10取余肯定是0了。楼主把255替换成255.0就OK了!

网友:
你要扩大10倍的话,要在最开始的时候扩大,而不是最后,你最后乘以10的话,最后一位肯定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