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高手帮忙移植USB-CDC到LGT8F08A-SOP8上

楼主(2013-04-18):
我想用LGT8F08A-SOP8做一个USB转串口,手上有51的LGT下载器,哪位高手能帮忙或指导,在此先谢了。

楼主:
现成的芯片管脚太多,如果能模拟,成本也会低一些。

网友A:
RXD,TXD都在一个脚看不懂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D,TXD都在一个脚看不懂怎么用

分时复用,再出一个IO 用作控制 。 简单的靠两个电阻就可以实现。
不过这样做不到全双共。

我做过sop8 LGT的串口bootloader,可以实现的

LGT:RX/TX  <---> R1 <---> Tx
LGT:RX/TX   <--->  R2   <--->  Rx
LGT:IO  <--->  Tx

R1=1K
R2=10K

LGT UART 不发送时禁止Tx, 把相应pin设置成输入
收数据时 LGT:IO 输出高电平,防止PC 端数据自环。
发送数据时 LGT:IO 设置成输入

发送完数据 要清空 RX 的UDR,因为物理上 这两个脚是连一块的。标志位要判断TXC标志,而不是缓存为空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时复用,再出一个IO 用作控制 。 简单的靠两个电阻就可以实现。
不过这样做不到全双共。

谢谢分享,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建议别用AVR-CDC吧。我的主机上死活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