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3-04-18):
主控芯片是STC12C5A60S2,AUDIO接P1.0/CLOCK2 。

网友:
貌似就是一个扩流加滤波!

网友:
不工作在D类就会有交赿失真,在D类时又少了滤波器

网友A:
就是把喇叭或者耳机当蜂鸣器用,输出某种频率的滴滴声。失真什么的根本不在乎的

网友:
三极管有画错吧

网友:
靠CE1电容的充放电来工作。。波形的正半周放电,负半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喇叭或者耳机当蜂鸣器用,输出某种频率的滴滴声。失真什么的根本不在乎的 ...

是的,能解释一下信号传输过程吗?就是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全互补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能解释一下信号传输过程吗?就是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建议回去翻翻模电书,NPN三极管和PNP三极管的原理。静下心来看书半小时之内肯定能弄明白。

网友:
信号正半周Q2工作,Q1不工作,负半周相反,这样形成一个推挽工作过程。信号经c1信号隔直流,即交流信号耦合到输出端。R4限流,c7是供電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