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棱雕刻刀是否不容易断刀?

楼主(2013-04-19):
从朋友处沟了一台雕刻机,看到论坛上说控制不好雕刻PCB容易断刀。从淘宝搜PCB刀具,看到有三棱雕刻刀,感觉三棱刀比较不容易断,有使用这类刀具的朋友吗,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手里有一把,感觉不是很锋利的样子,没有用于雕PCB,主要用来修整钻孔边缘的毛刺。。
建议从提高转速入手,转速提高后,能加多高就加多高,断刀问题大大减少。。

楼主:
雕刻机昨天才拿来,调试了一晚上,三个轴竟然一个都没动,气得不轻。上网使劲搜,你说怎么着,Mach3 不支持Windows7 64位版。没办法,装个虚拟机,忙活到半夜,装好虚拟机,竟然不能使用PCI并口卡。难道要装32位系统,我的机子可是8G内存啊。
实在不行装两个系统。
正在TB上搜刀具,不知哪家的好,请推荐一个。

楼主:
还有问一下各位,刀具使用什么角度和尖度的?线宽和线距能控制到最小多少?

网友(2013-06-10):
win7 64 我现在在用啊~

网友:
参数没有设对吧,

网友:
其实刀具的选用是与主轴的转速相关连的,这个要多多积累,自己慢慢摸索的来

网友(2013-08-14):
三棱刀,其实也容易断刀的,F不能太高,我现在基本上不用三棱刀了,自己磨,四棱刀或五棱刀,有一回,我叫我老婆看机器,但是我忘了换刀了,本来是用铣刀来做的,但是上面的五棱刀没有换掉,直到做好了,才发现刀没换,但是刀尖还是没有断

网友(2014-03-14):
谢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6-09-30):
请教,三棱刀适用于浮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