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绘制多层板时内电层出现死铜,怎么处理?

楼主(2013-04-19):
我在用AD9绘制多层板时,内电层出现死铜.
如下图,死铜周围的过孔和死铜都是同一个网络,但是连接不到一块怎么处理?

网友A:
有个去死铜的操作,在菜单中找一下

网友B:
过孔用直接连接的方式,不要用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用直接连接的方式,不要用十字。

设置了直接连接的,但对内电层好像没有效果啊!不知要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去死铜的操作,在菜单中找一下

要覆铜里才有效的,我在内电层里好像设置了没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覆铜里才有效的,我在内电层里好像设置了没效果

你用的是负片画法,直接画线覆盖就行,快捷键 P + L ,不规则的可以用place菜单下的solid region 来填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用直接连接的方式,不要用十字。

多谢,已经解决,我的规则设置冲突了,所以设置没生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负片画法,直接画线覆盖就行,快捷键 P + L ,不规则的可以用place菜单下的solid region 来填充 ...

如果是在TOP或者BOTTOM里面出现了死铜咋办呢?  因为目前我遇到了,TOP层就有死铜,最后只能够通过走线连接好后,在布铜,请问还有其他方法解决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在TOP或者BOTTOM里面出现了死铜咋办呢?  因为目前我遇到了,TOP层就有死铜,最后只能够通过走线连接好后,在布铜,请问还有其他方法解决不

直接双击敷铜,有个选项就是去除死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双击敷铜,有个选项就是去除死铜啊

内部的地层没这些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在TOP或者BOTTOM里面出现了死铜咋办呢?  因为目前我遇到了,TOP层就有死铜,最后只能够通过走线连 ...

不需要敷铜的地方  可以用place菜单下的 polygon pour cutout 画框覆盖,然后从新敷铜即可,或者如楼上所说敷铜菜单 “删除死铜”打勾

网友(2017-09-29):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内电层插针中间有死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