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FPGA(经典转载,大师经验谈)

楼主(2013-04-19):
    掌握FPGA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对于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使用FPGA可以让设计变得非常有灵活性。掌握了FPGA设计,单板硬件设计就非常容易(不是系统设计),特别是上大学时如同天书的逻辑时序图,看起来就非常亲切。但FPGA入门却有一定难度,因为它不像软件设计,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几乎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设计。FPGA设计与硬件直接相关,需要实实在在的调试仪器,譬如示波器等。这些硬件设备一般比较昂贵,这就造成一定的入门门槛,新人在入门时遇到一点问题或者困难,由于没有调试设备,无法定位问题,最后可能就会放弃。其实这时如果有人稍微指点一下,这个门槛很容易就过去。我用FPGA做设计很多年了,远达不到精通的境界,只是熟悉使用,在这里把我对FPGA学习步骤理解写出来,仅是作为一个参考,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讨论和指正。
FPGA学习步骤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计算机必不可少。目前FPGA应用较多的是Altera和xilinx这两个公司,可以选择安装quartusII或者ISE软件。这是必备的软件环境。硬件环境还需要下载器、目标板。虽然有人说没有下载器和目标板也可学习FPGA,但那总是纸上谈兵。这就像谈女朋友,总是嘴上说说,通个电话,连个手都没牵,能说人家是你朋友?虽说搭建硬件环境需要花费,但想想,硬件环境至多几百元钱,你要真的掌握FPGA的设计,起薪比别人都不止高出这么多。这点花费算什么?
FPGA学习步骤2、熟悉verilog语言或者vhdl语言,熟练使用quartusII或者ISE软件
    VHDL和verilog各有优点,选择一个,建议选择verilog。熟练使用设计软件,知道怎样编译、仿真、下载等过程。起步阶段不希望报一些培训班,除非你有钱,或者运气好,碰到一个水平高、又想把自己的经验和别人共享的培训老师,不然的话,培训完后总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冤大头。入门阶段可以在利用网络资源完成。
FPGA学习步骤3、设计一个小代码,下载到目标板看看结果
    此时可以设计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譬如点灯。如果灯在闪烁了,表示基本入门了。如果此时能够下载到FPGA外挂的flash,FPGA程序能够从flash启动,表明FPGA的最简单设计你已经成功,可以到下一步。
FPGA学习步骤4、设计稍微复杂的代码,下载到目标板看看结果
    可以设计一个UART程序,网上有参考,你要懂RS232协议和FPGA内置的逻辑分析仪。网上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一番,如果通信成功了, 恭喜,水平有提高,进入下一步。
FPGA学习步骤5、设计复杂的代码,下载到目标板看看结果
    譬如sdram的程序,网上也有参考,这个设计难度有点大。可用串口来调试sdram,把串口的数据存储到sdram,然后读回,如果成功,那你就比较熟悉FPGA设计了。
FPGA学习步骤6、设计高速接口,譬如ddr2或者高速串行接口
    这要对FPGA的物理特性非常了解,而且要懂得是时序约束等设计方法,要看大量的原厂文档,这部分成功了,那就对FPGA的物理接口掌握很深,你就是设计高手了。
FPGA学习步骤7、设计一个复杂的协议
    譬如USB、PCI Express、图像编解码等,锻炼对系统的整体把握和逻辑划分。完成这些,你就是一个一流的高手。
FPGA学习步骤8、学习再学习
    学习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学无止境,山外有山”。
    现在很多FPGA工程师,没找到合适,我觉得很多人从开始的时候就误入歧途了,对新手学习FPGA设计我也说一点看法吧。我认为要从基础开始做,基础牢,才有成为高手的可能。
  我觉得FPGA学习有以下几步必须要走:
    第一步:学习、了解FPGA结构,FPGA到底是什么东西,芯片里面有什么,不要开始就拿个开发板照着别人的东西去编程。很多开发板的程序写的很烂,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开发板设计,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开发板在误人子弟。不过原厂提供的正品开发板,代码很优秀的,可以借鉴。只有了解了FPGA内部的结构才能明白为什么写Verilog和写C整体思路是不一样的。
    第二步:掌握FPGA设计的流程。了解每一步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做?很多人都是不就那几步吗,有什么奇怪的?呵呵,我想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synthesize和traslate的区别吧。
了解了FPGA的结构和设计流程才有可能知道怎么去优化设计、提高速度、减少资源。不要急躁,不要去在为选择什么语言和选择哪个公司的芯片上下功夫。语言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重要的是你的思维,没有一个好的指导思想,语言用得再好,不过是个懂语言的人。
    第三步:开始学习代码了。我建议要学代码的人都去Altera或Xilinx的网站上下原厂工程师的代码学习。不要一开始就走入误区。
    第四步:template很重要。能不能高效利用FPGA资源,一是了解fpga结构,二是了解欲实现的逻辑功能和基本机构,三是使用正确的模板。FPGA内部器件种类相对较单一,用好模板,你的逻辑才能被高效的综合成FPGA擅长表达的结构。
做FPGA主要是要有电路的思想,作为初学者,往往对器件可能不是熟悉,那么应该对于数字电路的知识很熟悉吧,FPGA是由触发器和查找表以及互联线等基本结构组成的,其实在我们的代码里面能够看到的就是与非门以及触发器。
    不要把verilog和c语言等同起来,根本就是不同的东西,没有什么可比性。
    在写一句程序的时候应该想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路,计数器、选择器 三态门等等,理解时序、逻辑是一拍一拍的东西,在设计初期想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可以画画时序图,这样思路会更加的清晰。还有就是仿真很重要,不要写完程序就去往FPGA中去加载,首先要仿真,尤其是对比较大型一点的程序,想像自己是在做asic,是没有二次机会的,所以一定要把仿真做好,还有很多新手对于语言的学习不知道选vhdl好还是verilog好,个人偏好verilog,当然不是说vhdl不好,反正写出来的都是电路,那当然就不要在语言的语法上面花太多的功夫了,verilog言简意赅,assign、always、case、if else掌握这些几乎可以写出90%的电路了,上面是我对FPGA学习的一些愚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刚买一块开发板,学习FPGA,与大家共勉。
上传PDF版本,方便大家下载学习。。。

网友A:
看来我是入门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是入门阶段。

入门ing...

网友:
顶一下经验之谈!

楼主:
很有指导意义的一片文章,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买一块开发板,学习FPGA,与大家共勉。
上传PDF版本,方便大家下载学习。。。

这是在类似的另一篇文章,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中……加油

一起学习。

网友C:
瞎说,不在工作中实际应用个3,5年,能成为高手?还大师经验,教师经验倒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说,不在工作中实际应用个3,5年,能成为高手?还大师经验,教师经验倒有点像。 ...

是的 。对于刚开始学的,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对于刚开始学的,有什么建议吗?

我也不知道 ,只是觉得这样练不成高手。

楼主:
今天点亮了一颗LED灯,\(^o^)/

网友:
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总结的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啊

网友D:
请问楼主,对于一个C都还没有入门的人来说,能够学的好FPG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对于一个C都还没有入门的人来说,能够学的好FPGA吗?

两者没多大关系,说不定哦。

网友:
第一步搞清楚FPGA是个神马东西比较重要。

网友E(2013-05-19):
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酒要酿久了才会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酒要酿久了才会香 谢谢

是的,日积月累。

网友:
入门准备中。。。。。

网友F:
其实fqga可以搞什么?数字处理,图像处理,还是ASIC的验证?

网友:
同为入门级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fqga可以搞什么?数字处理,图像处理,还是ASIC的验证?

都可以。

网友(2013-12-12):
入门往上爬。工作中很多单片机无法办到的得借助CPLD,但是也得CPLD水平比较高才能做出来的,譬如高速PID调节,AD采集再算再DA输出

网友(2014-01-13):
学习了,不错的建议,其实关键还是要学,要动手。

网友:
膜拜下屠龙之技哈^_^b

网友:
lz用的啥型号的学习板啊?好用不?能不能给推荐 一块嘞?正准备开始学呢,先谢谢啦

网友:
茅塞顿开!

网友:
十分感谢你的经验分享,我现在处于第二阶段,正在看verilog语言~共勉~~

网友G(2014-05-08):
下载是需要莫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是需要莫元的啊

没有吧,没听说过。

网友:
要掌握楼主这几天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与大家共勉。

网友:
学习,我还没入门

网友:
十分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标记,如何学习FPGA(经典转载,大师经验谈)

网友:
正学习,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H(2014-08-20):
不错,最后就是实践很重要,可以买个开发板接触一下硬件,总学习理论的东西也不是最好的方式。推荐FPGA黑金开发板,很多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最后就是实践很重要,可以买个开发板接触一下硬件,总学习理论的东西也不是最好的方式。推荐FPGA黑金 ...

正用黑金学习中...

网友(2016-04-30):
我是菜鸟过来和各位老师学学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最后就是实践很重要,可以买个开发板接触一下硬件,总学习理论的东西也不是最好的方式。推荐FPGA黑金 ...

我的开发板都落灰了,一直没有坚持下来

网友(2017-03-31):
又温习一下,感觉说的真好

网友:
第一、熟悉verilog 能下载程序到FPGA里,基本算入门
第二、会使用modelsim 仿真自己的代码,基本入门
第三、会有时序约束,对自己的代买进行约束,入门
第四、会使用IP核,并能正确仿真,进阶

网友(2017-05-24):
学习再学习,说的真好

网友:
长知识了,我也将加入FPGA的学习大军中来。

网友:
会使用IP核,并能正确仿真,资料太少。

网友:
先做个UART,然后就可以写状态机,并把内部运行记录(你写在状态机各个分支的标志)通过UART传电脑

网友(2017-07-15):
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2017-08-28):
感觉最好有一个可以落实的计划,这事对新人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