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官方 sdr_sdram疑问??

楼主(2013-04-19):
请问版主和各位大大:
官方sdr_sdram有文档说明:

图片中controller到sdram芯片之间有个clk,但为什么官方程序中就没有这个信号???
官方规格书:

官方程序信号模块如下: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万幸!

楼主:
请各位大大帮帮忙,最近在弄faga直接驱动sdram,,快要崩溃了。。。。。。。。。。。。。。。。。。。。。。。。。。。。。。。。

网友A:
有的  这是sdram的时钟  一般PLL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  这是sdram的时钟  一般PLL生成

看样子SDR的时钟确实丢给用户去处理了。

楼主:
是不是把CLK133B输出到sdram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添加clk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SDR的时钟确实丢给用户去处理了。

这样对吗???谢谢你百忙中回复!

网友:
看上去没问题,你得测试并调试读延时。SDRAM的HOLD一般为2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