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万用表,求推荐

楼主(2013-04-19):
淘宝货能买么。家用,通断,电压够了,使用频率也低

网友:
要求这么低,买指针表就行。数字表放久了电池会没电。大概40元左右的MF-47A就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
买还是买好点的,50元左右的红旗,精度高,性能稳定。就是开关容易坏,LCD不拆还好,拆开之后就显示不全了。

网友:
15块的830B就行了吧。

网友:
现在真心觉的便宜的数字表 电池真不耐用  家用  一般用的不多,用的时候没有电  有电的时候 不用   觉的买个指针表也是可以的。

网友A:
错看成百万元电表……想钱想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看成百万元电表……想钱想多了

我也是。。。。

网友:
要便宜就十几块的830B, 要方便就60多的UT33A,自动档。

网友:
万用表还得看电池,2块钱的电池很快就没电,但是买8,9块钱的好电池还是能用很久的

网友:
看九楼的话,看得我
回楼主,买15元DT830或指针表,百元毫无问题,网购当然可以

网友:
条件允许,还是FLUKE15B吧,里面是4层板。

网友:
不过价格要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一眼看上去,我也是 ,真是的

网友:
100多的 可以考虑这个万用表(淘宝上 大约200元左右)  以前的公司用的都是这个表  感觉用着很不错。
日本三和SANWA万用表-CD-800A数字万用表

网友:
出售九成新FULKE   15B   240元

网友:
错看成百万元电表

网友C:
华谊有几款100多块钱的,还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86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谊有几款100多块钱的,还不错

华谊比胜利好很多

网友:
淘宝上买也可以,找个卖的比较多的或者官方店
100块太多了,按你的要求2、30就OK了
别相信楼上的傻子买什么300块的,300块可以买30块的表10个,到处都有,随便可以找到用,可以同时测量多个地点

网友:
三和的如果是真品应该很不错

网友:
ut33c就可以了

网友:
胜利的890C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买块最便宜的表就行啦-------

网友:
楼主啊,万用表要用好一点的。直接上个安捷伦的吧。

网友:
FLUKE 15B,全新的300块左右,包你用十年

网友:
没常用就买个胜利两节七号供电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