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配置为输入后悬空的话,测量该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3-04-19):
fpga引脚配置为输入后悬空的话,测量该引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啊?是定值吗?我测了一下是高电平(3.3v),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max232连接fpga,fpga产生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话,232芯片采集到该边沿的话会有多长时间的延迟啊

菜鸟求助!

网友A:
你的高电平是配置的拉高了。232采用1/3,2/3,3/3方式采样,跟边沿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高电平是配置的拉高了。232采用1/3,2/3,3/3方式采样,跟边沿没关系。

你好,异步串行通信的时候,不是应该先发送一个低电平的起始位吗?当fpgaA通过232与另外一个fpgaB通信的时候,A发送的起始位时产生的下降沿,B是在什么时候接收到的,就是从A发送起始位开始到B检测到下降沿的这段时间有多长

网友:
一方检测到另一方拉低之后会每隔1/3周期读一次状态。这个周期是大周期,比如9600bps,那一个周期就接近100us了,则每隔33us检查一次数据。当年的串口不快,最高就19200,器件工作频率57600Hz

网友B:
这样做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很不好。

具体点,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配置成输出,或者外部上下拉到固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