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发热,时而工作,时而发热,于是我研究一番这不科学

楼主(2013-04-19):
如图

我焊接过很多次,
第一次是时候发热原因是 11 12 13 14全部接地了

后来四个口空着 一切正常   13 45 我还是用的10u (这个我经常用来下载,至今正常)

第二次 只用了四个1u电容 如图接法 一切正常,至今正常

第三次,就是现在,按照图 四个1u 一个104 发热

13 45换成10u  还是发热

但是期间(我发现,先不接usb转串口,232电平正常 2, 8v 7, -7.8v)但是一旦插上usb转串口线 就是2 6都是0v 或者是2, 4.3v 6 ,0v-1v

如果电脑打开下载软件发送,这样发热更厉害。

但是我短接电容一次放电,松开,有时候能下进去一两次,不发热,然后再也下不进去了,就发热。

这个需要大神来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全部换成0.1uF 即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换成0.1uF 即104

这个是为什么呢?MAX232CPE +1026

网友:
MAX232有的是用1u的,有的是用0.1u的,看型号后缀。

网友:
原来232还那么讲究 学习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容?电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为什么呢?MAX232CPE +1026

让你用就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用就用啊

不行,谢谢,电路检查几遍,没有错误

楼主:
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干了,就是研究研究23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谢谢,电路检查几遍,没有错误

那就是买到了国产山寨232

网友:
不行的话,买sp232试试。假货少一些。

网友B:
先上电,再插串口,最后打开上位机,试试

网友(2019-02-10):
我也遇到过  我感觉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上电,再插串口,最后打开上位机,试试

以前也看到过这样的建议,但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看到过这样的建议,但不知为什么

发热的片子,就是国产垃圾货,因为上电顺序问题造成“CMOS闩锁”,这个和用多大电容关系不大,垃圾就是垃圾。

想要不发热(232/3232),最好就是用比较贵、销路可靠的片子,例如 ¥5 一片的就比 ¥0.5 一片的可靠很多。

-----------------------------------------------------------------

关于闩锁,如下操作几乎必触发,垃圾逃不开发热:

① MAX232 所在系统断电,232 端连接至某通电的 232 系统(例如PC、其他好用的MAX232),
并且确认后者真的是 232 电平 -10V~+10V,不是垃圾 USB 串口线 0V~5V ;
② MAX232 所在系统迅速上电,电源可提供电流 1A 以上;
③ 建议监视 5V 电流,200mA 以上就妥妥的闩锁了,不建议用手摸 MAX232,因而会起水泡(别问我为什么).......

真正好的片子,无论是否用 1uF/0.1uF,是否满足上述操作,都不会触发闩锁。
0.1uF 实际牺牲了 232 线路的驱动能力,在长线、高速情况下容易出错,不过目前看来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