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有没有iap功能的?

楼主(2013-04-19):
dsp能不能iap的,就是自身对自己的flash进行重写

网友A:
TI有固化到芯片的的IAP,目前有串口的。
CAN的要自己来写。请看我回复的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667349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有固化到芯片的的IAP,目前有串口的。
CAN的要自己来写。请看我回复的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 ...

固化的需要短脚同时重新上电,可以自己在程序里面嵌套跳转,用命令控制,即可实现iap

网友C:
iap的话只要芯片支持flash功能,支持跳转,就一切ok~ 当然,想玩得高级点的话得自己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化的需要短脚同时重新上电,可以自己在程序里面嵌套跳转,用命令控制,即可实现iap ...

你说的没错。官方固化的串口不是IAP,是要引脚来配置,再加上一个上位机软件配合。

我回复的有个链接,你看看就知道我说的合      乎情理否。工业自动化上已经成熟应用本人做的了,真金不怕火炼!本人发表的一切问题都是经过成功案例验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ap的话只要芯片支持flash功能,支持跳转,就一切ok~ 当然,想玩得高级点的话得自己写了 ...

精辟!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