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线板里面的一体铜条

楼主(2013-04-19):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PDU后面的16A国标电源插座有8个,但是需要用一体铜条连接,之前一直在用可来博那边现成的电源插座和一体铜条,但是成本太贵了,需要更换电源插座,问题来了,电源插座还好找,主要是那个一体铜条怎么弄?
它的材质以及长宽厚都应该有标准吧?
去哪里可以加工?加工的费用是多少?

求神坛的大大帮我处处注意。

网友:
得自己算算。如果不想算的话,很简单。抄人家的尺寸就行了。很多做这种零件,出个图纸,数控的床子干这个很快的。

楼主:
另外16A的电源插座,又没有距离要求?
因为我们的机箱是标准1U的机箱后面有8个16A的电源插口,还有一个保险座和一个交流输入电源座,面积不够,能不能把那8个口的间距适当缩小一点?

网友A:
电压是220V?
有距离要求。否则容易爬电

网友B:
连续冲压啊 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220V?
有距离要求。否则容易爬电

是220V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手册或者参考之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冲压啊 便宜啊

很少和机箱之类的打交道,不太了解价格,有没有好的推荐工厂之类的?可以让我寻寻价格?或者说做那样一条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和机箱之类的打交道,不太了解价格,有没有好的推荐工厂之类的?可以让我寻寻价格?或者说做那样一条 ...

几千到几万做套冲压模具 找个冲压厂冲压 具体价钱不太懂 但有量肯定便宜

网友A:
量大的话冲才划算。我估计你这量非常小。开个模具不值当的。量小的话,数控切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话冲才划算。我估计你这量非常小。开个模具不值当的。量小的话,数控切割就行了。 ...

我量现在非常小。所以我直接问卖电源座的那家拿铜条了。

多谢了。

网友(2014-03-15):
我为什么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