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速达铸铁雕刻机,请大家估价一下。

楼主(2013-04-19):
打算购买一台二手雕刻机,铸铁的,实物见图片。。。

有点小问题:

1.控制面板到后面的驱动排线被老鼠咬断。

2.水冷主轴通电试了一下,好像没有劲,是否要通水才行?

3.一些信号线断了。

其余各方面都OK,电机驱动及步进电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主轴驱动器看着不错。可是接线,就不大规范了。原装的插头丢了吧?

楼主:
主轴驱动器和外壳的搭配,看起来纯粹就是垃圾货色。

变频器的面板是粘在控制盒上的,,,,靠。。

不过我看了速达的这个产品的介绍,好像是用的是德国的丝杆。。。

机械部分还有点价值吧。。。。

水冷电机直接甩翻N多人,用的时候还需要加循环水。。。。。

估计最合适的要么加自来水,要么就是重新买个普通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