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MCU???

楼主(2013-04-19):
接一个SD卡,可以通过USB口接到PC端,接到PC上时形成一个U盘,
MCU同时还要编程控制其他硬件
求真相???

就是类似数码相机那样,可以用USB接到PC,本身平时又可以控制其他硬件,长生数据存到SD卡,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电路??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只要支持usb otg的芯片都可以,比如STM32.

网友:
这种需求很正常,不难实现的。你做个SD卡的驱动,单片机里提供一个文件系统库。没有接USB的时候,用文件系统库去调用驱动,实现文件的读写操作,接USB的时候,把USB的命令转发到SD卡驱动,让PC直接控制SD卡。SD卡可以用SPI方式控制,而SPI可以用GPIO方式实现。所以基本上有USB的单片机都能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
那USB插入时,PC与SD卡之间数据的传输不是很麻烦??

楼主:
这种带USB的单片机上的USB工作原理跟CH375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比CH375用起来简单。

网友:
因为厂家一般会提供一些代码

楼主:
电脑接到单片机的USB线上,要实现文件传输,单片机内应该还要有一段程序,用来替换CH375的???

网友:
这个超强的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