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GPS数据不正常??用手一碰就好了,EMI干扰??

楼主(2013-04-19):
我用AVR单片机接收GPS数据,再转送到PC机上显示,全是乱码。GPS是正常的,当GPS直接通过232转接板接到电脑串口时,显示数据正常。。。还有,如果用手碰着GPS和单片机串口的连接部分时,数据会变得正常,松开后就继续是乱码了。。求高手指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之前在单片机串口接收端接了 一个1K电阻 和 LED来作为指示电路 5V ---> LED --> R(1K) ---> RX 。 断开后问题就没有了,可是这个电路应该不会影响啊??? 为什么??

网友:
换根线,换个插头。。。。

网友:
共地是否良好?

网友:
串口两个数据线接个上拉

网友:
1、共地是否有问题;
2、AVR单片机烧程序时熔丝位是否烧写正确;

网友:
您断开就能用了,说明就是有影响。您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一下,加上指示灯的时候,RXD上的波形应该乱了。

但你手摸就好了,说不定GPRS模块和单片机之间的地线连接不好。

单片机的RXD此时是否是高阻的??

您直接加指示灯,电流流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