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红外解码和PWM输出;解码影响PWM输出

楼主(2013-04-19):
用STC12C系列的单片机;
3路PWM输出;
红外遥控器接制PWM输出波形脉宽;

碰到的问题:

         红外脉冲时长100多ms;影响PWM占空比输出;

        造成PWM输出时波形不稳定;

请问各位支个招;

    目前想到的办法:

                用两个单片机;一个只做解码;一个只用来产生PWM;两个之间用串口进行通信;

                软件怎么处理才能用一个单片机就把这个给搞定 ;

网友A:
小定时中断收码,pwm周期控制到到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定时中断收码,pwm周期控制到到够用就行

如上图:

      发码时间固定在一个范围内;

     中断收码时间是固定的一个范围;

     这个时间远大于20ms;

PWM初值计算方式;  20ms/255=78us; 定时器初值设置的是50us;

网友:
以前也一直未这个问题纠结    红外解码就很占用资源  其他对时间要求精度高的任务就很难办到

不知有没有集成的解码接收芯片

网友:
不是让你在中断里整个收码,是在中断里判断信号的高低电平,设置标志位和累加计数,其它在主程序里处理。
或者反过来做:
收码在主函数里,三路pwm用定时器模拟,1ms中断一次,把pwm精度放为5%,频率50HZ,一般的马达看不到抖动。也不会影响收码。

网友:
所谓底半部

网友:
中断放标志,用主程序判断标志处理状态,不会影响

网友:
建议你把红外解码做成一个带点智能型的模块~~~~~~~~~

网友:
pwm中断设标志位,利用这个标志位来红外解码,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诸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用6楼 shower.xu 的方法;改变PWM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