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高手指教 下LC振荡电路怎么样产生正弦波的 谢谢

楼主(2013-04-19):
(图片)

网友(2014-03-06):
L1与C4进行振荡

网友(2014-04-07):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在学校里有过一节课说的是非线性电流! 课文中曾经说到在电流从零上升至最高点时会产生丰富的多次谐波的合成体,就简单的说在示波器里面看到的方波可以用傅利叶函数(记得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傅利叶还是傅什么的,别笑)分解为N个谐波的合成体,电路中的L1和C4其实组成的是一个LC选频电路,意思是把电流从零的突变所产生的多次谐波中选择出自己想要的频率出来让LC之间生产自激振荡,因此在设计LC振荡电路时要计算L和C的值,这里LC之间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不过我忘了) 现在为了方便大多都采用比较简单一点方法就是用 晶体振荡 不过有的电路用不了晶体振荡,呵呵
  可能我的解释不怎么完整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是LC meter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