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AM9X25 外扩32bits 存储器时不知道怎么连接,请教大家!

楼主(2013-04-19):
     RT, 看 SAM9X25 的数据手册时,发现它的外部片选 NCS2,NCS4和NCS5 是和数据线上的 D29,D30,D31是复用的! 那如果我要用 NCS2外扩一个32bits 的存储器 片选不是和 D29 冲突了吗?
求指点!

从pinout 可以看出他们是复用的

文档中也有 Notes 说明他们是复用的

这个是文档给出的参考图。 和平时的连接没区别,2个16bits组成的
32bits.

这个是给出的波形图。

我就纳闷了,既然NCS2和 D29 复用那么他们管脚上的电平
应该是一样的啊!它怎么实现片选和数据的分离的?如果
往D29上面写 ‘ 1 ’。 NCS 不会被拉高吗?
文档上也没见写相关的信息!

请教大家它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ram一般都是16位的,而且可以分高低字节,你的什么是32位的?

网友B:
32Bit就不要用那些nCS。

网友C:
你在哪个城市?当面交流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Bit就不要用那些nCS。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使用 Byte select,或者 byte write 是吧? 就是 使用 WR0/WR1/WR2/WR3这几个信号是吧?
但是文档给出的图明明是用了 NCS 的啊! 而且波形图还给出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个城市?当面交流有效果。

我在成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一般都是16位的,而且可以分高低字节,你的什么是32位的?

外接一特制芯片,接口和32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使用 Byte select,或者 byte write 是吧? 就是 使用 WR0/WR1/WR2/WR3这几 ...

引脚复用,你用了Data就不能用对应的nCS了。有好几个nCS可以用的,看你的资源分配需求了。
ByteSelect是写选通之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复用,你用了Data就不能用对应的nCS了。有好几个nCS可以用的,看你的资源分配需求了。
ByteSelect是 ...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了!
但是它那个图给得也太匪夷所思了! 它还专门标明那个是 NCS2 扩展的 32bits Static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