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玩C8051F实现TCP/IP的协议通讯的

楼主(2013-04-19):
   手头只有C8051F340的芯片 和ENC28J60的网络芯片.
现在想在C8051F上实现TCP服务器. 看了网络上的资料,
介绍的都以STM芯片和LPC芯片为主.
 在网络找到一个ZLIP0.2的代码,是在8051芯片上实现的,
可惜网络芯片是8019的!
 尝试将ENC28J60的驱动替换掉8019的驱动,结果失败.
现在把ZLIP0.2的代码传上来,希望高手能把ENC28J60的驱动加进去.

网友A:
我最近用的是C8051F120+RTL8019实现的TCP/IP,这里有一个51下ENC28J60的源码,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ZLIP不是很稳定,慎重

网友B:
那段代码编译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data=42.0 xdata=9894 code=14795
C8051F340那点RAM根本不够用。
老老实实用uip吧

网友:
  找直接 网络转串口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用的是C8051F120+RTL8019实现的TCP/IP,这里有一个51下ENC28J60的源码,你可以参考下!

  哦,是UIP+ENC28J60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段代码编译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data=42.0 xdata=9894 code=14795
C8051F340那点RAM根本不够用。

  只保留TCP协议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去掉驱动 用 硬件 spi f320 uip 最简够用

网友:
uIP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保留TCP协议应该没有问题吧?

你那个版本的zlip本来就只支持TCP,不支持UDP的,而且UDP本身也不消耗多少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用的是C8051F120+RTL8019实现的TCP/IP,这里有一个51下ENC28J60的源码,你可以参考下!

    先从简单开始,经过修改代码,使用ENC28J60网络芯片,可以ping通了!

楼主:
  解决了,通过UIP实现了!
  做了个5路的串口服务器. 已经4路继电器控制模块.

  本来要买一个串口服务器 和 继电器控制模块 来实现控制的,
现在只要一块板子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