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的开源充电电路中,电压电流采样电路不懂

楼主(2013-04-19):
上面的电压检测,如果是理论的话

应该是一个减法器

但是如果是的话~~~~R39  40   44  45 应该为同一阻值

~~~~不解

下面的电流采样应该是一个同相放大

但是倍数~~~~~约14倍~~~

这怎么算啊

~~~~莫非有软件补偿???

请各位多多指点

拜谢~~~~

网友:
亲, 你不会计算下输出和输入的关系么.... 带放大的减法器罢了

楼主:
哦,这个我还是晓得的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弄成4个一样的,这样所见即所得

AD采样不是更好???

网友:
注意TL062的供电/输出幅度哟,

网友:
典型的差分放大电路啊。。。

同时注意下楼上时候的运放输出幅值问题。

我这个做好了。但是只用它充了锂电池。其他的程序没写。
电压精度还行。就是在PWM进行PID调试的时候,由于是256位的,所以有时候偏差会有0.1V。这个比较纠结。用的是ATmega16A。
PS:我的运放是轨至轨输出的。。。。TI申请的,好爽。。。还是精密运放。。。

网友:
秀下去年弄的: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w0107ibwm3h&auto=1

顺便求助如何决定电池容量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