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启动配置异常问题!

楼主(2013-04-19):
请教论坛里面各位大大:

我把程序和配置文件一起烧写到epcs4里面,有时候上电运行正常,有时候不行,配置失败!请问是何缘故????

网友A:
程序的问题,要么是时序不满足的要求(有时满足有时不满足,处于临界状态);要么是初化始顺序的问题,状初始化函数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调一下前后顺序.
我说的都是我碰到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问题,要么是时序不满足的要求(有时满足有时不满足,处于临界状态);要么是初化始顺序的问题,状初始化函 ...

那为什么我debug的时候就可以呢??????  烧写到epcs4里面就不可以了。麻烦帮帮忙,弄了n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问题,要么是时序不满足的要求(有时满足有时不满足,处于临界状态);要么是初化始顺序的问题,状初始化函 ...

我是不是应该在nios 程序中上电开始时延时一下在跑到主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在nios 程序中上电开始时延时一下在跑到主程序??????????? ...

有一次我这么弄,还真的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在nios 程序中上电开始时延时一下在跑到主程序??????????? ...

你的程序里是不是有printf或者jtag-uart?
这个会在没有用Debug的时候出问题;
一担缓存满了就死机;

楼主:
ok了,原来是初始化了串口中断,没有清中断标志啊。。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