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19):
为什么我的RS232通信存在问题,具体问题有两点:
1、有时上电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自发自收界面没有任何显示;
2、上电成功后快速切换电源开关收到数据有误码。

网友A:
波特率调整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调整好了吗!

上位机和单片机都设置的9600    现在发现好像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你了解复位吗   我用的RC复位  但是每次上电都不能正确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位机和单片机都设置的9600    现在发现好像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你了解复位吗   我用的RC复位  但是每次 ...

你是STM32还是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STM32还是51

MSP430F149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430F149

不好意思,这个芯片没用过,不敢乱回答

网友:
串口配置对了吗?最好拿示波器看看 串口的波形

网友B:
估计是串口配置问题,建议串口配置寄存器这节,查看英文资料,不要看英翻中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串口配置问题,建议串口配置寄存器这节,查看英文资料,不要看英翻中的资料。 ...

不会啊    配置查看过了  没有问题的

网友C:
LZ的自发自收是用PC给板子的232发,然后板子把收到的数据再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自发自收是用PC给板子的232发,然后板子把收到的数据再返回?

对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