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C5883L传感器X Y Z获取。

楼主(2013-04-19):
平台:STC89C52RC HMC5883L
本人刚开始学习IIC和HMC5883L传感器,想咨询一些问题。

在参考百度和大家提供的代码中:

其中的X,Y,Z到底是什么?
还有A是什么?
我的怎么数值一直不变。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x,y,z分别是 X轴 Y轴 Z轴方向上磁场的大小,好像是12位的2进制补码,要自己处理之后再显示出来. 那个A 是angle的首字母 一个显示的字母而已.数值不变好像是 要全部读所有x,y,z的寄存器一遍 HMC5883才会更新
新数据.

网友B:
楼上正解,PDF里说了,要同时读6个数据寄存器,HMC5883才会更新新的数据。之前我也遇到过你说的状况,我的.A(angle)一直显示2048,设置为自测模式也是一样的,后来检查发现其实是我的I2C通讯有问题,所以建议你也查下你的通讯正常不,我当时的现象是即使我不接模块,引脚悬空,也能显示数据,而且数据为一个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z分别是 X轴 Y轴 Z轴方向上磁场的大小,好像是12位的2进制补码,要自己处理之后再显示出来. 那个A 是angl ...

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

准确点说的话,是十六进制的补码形式存在,最高位为符号位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PDF里说了,要同时读6个数据寄存器,HMC5883才会更新新的数据。之前我也遇到过你说的状况,我的. ...

求问, 后来是怎么解决iic通讯问题的呢 ? 电路原因, 还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