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为STM32+RT-thread网络收音机,可点播豆瓣音乐,播放SD卡MP3

楼主(2013-04-19):
音频部分采用AK4642音频解码芯片,传输数据用I2S 2音频接口,读写控制寄存器采用I2C 1接口
网络部分采用和官方stm32 radio一样的DM9000,不同的是中断采用下降沿触发
SPI FALSH用ST的M25P80,不过这部分可以不用,有SD卡可以存储

还有不少BUG,部分音乐播放会导致系统崩溃,点播音乐成功率不高,可能是解码部分没处理好。不过播放本地MP3音质还挺好的,
和我之前的软解MP3相比的话,呵呵

前后移植一共花了两个通宵,要奔溃了

源码和图来了

网友A:
牛逼。另外问一下。网络电台的连接速度怎么样。要缓冲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另外问一下。网络电台的连接速度怎么样。要缓冲多久

多谢帮顶,速度确实不快,应该要分钟以上,不过外部SRAM还有发挥空间

网友B:
艾玛,牛逼,这块板子买着是真划算(虽然我现在都是改译函数库里的例子下去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艾玛,牛逼,这块板子买着是真划算(虽然我现在都是改译函数库里的例子下去跑~ ...

呵呵,等于买了台四百多元的网络收音机了

网友C:
路过帮顶,如果发现公共程序有什么BUG还可以继续提交到原来的代码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如果发现公共程序有什么BUG还可以继续提交到原来的代码库里面。 ...

aozima也来棒场了,哈哈

网友:
大神的东西,帮顶。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 帮顶

网友:
大神啊~~学习一下~~看看~~

楼主:
运行例程需要SD卡的支持,把resource文件夹拷贝到SD内就可以了

网友:
顶一个,正计划买一块这个板子

楼主:
发现之前自己的软解MP3,有杂音是DMA和I2S不兼容的问题导致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对JSON协议的编码和解析你是怎么处理的呢,能不能分享点关于JSON的资料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受益颇多

网友B:
为毛我中文显示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我中文显示不出来呢???

要把字库文件拷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把字库文件拷进去

谢谢回复~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17&t=1844
已经找到方法,木有网卡,只有用SD卡了,这部分是怎么做?RTT可以带文件系统的,所以~直接放字库文件?什么格式?
第一次看RTT源码,有点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17&t=1844
已经找到方法,木有网卡,只有用 ...

sigh~没仔细看帖,真丢人~
11L的资源放进SD卡就OK了。
(要连文件夹一起,裸文件直接放根目录下还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17&t=1844
已经找到方法,木有网卡,只有用 ...

哦,这个不需要改代码的,程序里已经把SPI FLASH屏蔽了(加上的话也支持文件系统),只用到SD卡文件系统,
直接把11楼的文件接压,在电脑里拷贝resource文件夹到SD卡里,再插进开发板就可以了

因为已改为SD卡作为根目录,resource文件夹是放在根目录下

看相关代码就知道了:
void rt_init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

            if (dfs_mount("sd0", "/", "elm", 0, 0) == 0)
                rt_kprintf("SD File System initialized!\n");
            else
                rt_kprintf("SD File System init failed!\n");
            ……
}
struct rtgui_hz_file_font hz16 =
{
        {RT_NULL},                                 /* cache root                 */
        0,                                             /* cache size                 */
        16,                                         /* font size                 */
        32,                                                /* font data size         */
        -1,                                         /* fd                                 */
        "/resource/hzk16.fnt"        /* font_fn                         */
};

网友D(2014-06-27):
看起来很酷,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很酷,支持

多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