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基本控件应用笔记

楼主(2013-04-19):
1. Check Box Control 的用法

(1)设定Check Box为选中状态

((CButton*)GetDlgItem(ID号))->SetCheck(TRUE); //设置选中

((CButton*)GetDlgItem(ID号))->SetCheck(FALSE); //取消选中

( (CButton*)GetDlgItem(IDC_RADIO1))->SetCheck(TRUE);

(2)检查Check Box是否为选中状态

可使用GetCheck()这个函数,如下:

if(BST_CHECKED==((CButton*)GetDlgItem(IDC_RADIO1))->GetCheck()){

//判断是否选中

}

if(BST_UNCHECKED==((CButton*)GetDlgItem(IDC_RADIO2))->GetCheck()) {

//判断是否未选中

}

Example:

LEDCtrl = ((CButton*)GetDlgItem(IDC_LED2_CTRL))->GetCheck();

if( LEDCtrl ){

m_ctrlIconOpenoffLED2.SetIcon(Open_hIcon);

}

else{

m_ctrlIconOpenoffLED2.SetIcon(Off_hIcon);

}

2. CEdit Control 的用法

(1) 设置值: SetDlgItemInt(IDC_EDIT_READICCARD, wValue, FALSE);
参数定义:IDC_EDIT_READICCARD - 编辑框ID

wValue - 打印值

(2)获取值:GetDlgItem(IDC_EDIT_TOUPICCARD)->GetWindowText(Dat,8);

参数定义:IDC_EDIT_TOUPICCARD - 编辑框ID

Dat - 获取字符数组,eg: Dat[8]

注释:如果打算把获取的字符型数据转换为整型数据,可使用如下方法

int value;
      char Dat[8];

GetDlgItem(IDC_EDIT_ID)->GetWindowText(Dat,8);
       value = atoi(Dat);

3. Slider Control 的用法

(1) 建一个Slider Control 控制变量,CSliderCtrl m_slidCtr;

(2) 使其与Slider Control ID 关联起来,DDX_Control(pDX, IDC_SLIDER_ID, m_slidCtr);

(3)  设置滑动范围,m_slidCtr.SetRange(0,150);

(4) 获取Slider值:

int pos;

pos = m_slidCtr.GetPos();

4. ComBo Control 的用法

(1) 双击控件建立其响应函数;

(2) 建立变量,并于ID关联:CComboBox comboPort;

DDX_Control(pDX, IDC_ID, comboPort);

(3) 获取 当前CComboBox值,int idxSelect = comboPort.GetCurSel();

5. Radio Button 的用法

(1) ID 号直接关联方法:

选中:((CButton *)GetDlgItem(IDC_RADIO))->SetCheck(TRUE);

非选中:((CButton *)GetDlgItem(IDC_RADIO))->SetCheck(FALSE);

获取状态:((CButton *)GetDlgItem(IDC_RADIO1))->GetCheck(),返回值为0,表示非选中;1表示选中。

(2) 变量关联方法:

CButton m_btnRadio;

DDX_Control(pDX, IDC_RADIO_ID, m_btnRadio);  //关联变量与ID

        m_btnRadio.SetCheck(TRUE);     //设置状态

        m_btnRadio.GetCheck();             //获取状态
       (3) 响应函数方法:

        void MyTest::OnRadioOne()
              {

            //添加处理函数

       }

      void MyTest::OnRadioTwo()
            {
                     //添加处理函数

     }

网友:
买本《VC++技术内幕》就行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