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VR系列中哪款最便宜

楼主(2013-04-19):
如题,做个项目用到AVR,要用到5个IO口,一个外部中断,当然有两个更好.

楼主:
现在3块以上都嫌贵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和楼主的头像是一个水平;

建议换单片机;比如STM8s

网友:
撸主,要便宜,选mask 封装 的 tw 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和楼主的头像是一个水平;

建议换单片机;比如STM8s

楼主的问题和楼主的头像是一个水平   笑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和楼主的头像是一个水平;

建议换单片机;比如STM8s

别逗了,用ATtiny的肯定是有原因嘛,要是能换单片机,还发问干飞机啊,谁不知道ST的103才1块多钱啊!?

网友:
tiny13吧,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
lgt的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逗了,用ATtiny的肯定是有原因嘛,要是能换单片机,还发问干飞机啊,谁不知道ST的103才1块多钱啊!? ...

你自己都知道答案还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知道答案还问什么;

哪能跟你比哦,无论啥芯片上手都一样快。这就是答案

网友B:
原来你在这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在这里啊~~~~~

师傅你来了!我用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