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遥控器,控制直立车的。

楼主(2013-04-20):
做了个直立车,参数调了一整感觉比较麻烦,想做一个无线遥控器控制各个参数方便调试加好玩。先说一下自己的想法按键,显示,加无线模块。按键,感觉摇杆的比较好玩,准备1到2个,加上一些其他的按键。屏幕手上有1.8寸SPI屏幕,和一个3.5寸的,还有2.4寸的,在考虑用哪个,屏幕嘛,可以显示很多信息了。然后是无线模块和通讯,额这个真的不擅长,无线模块手上有2401,没玩过,同学的。通讯协议玩过一次,额,没玩好,这次准备再试试。通讯对速度要求应该不高,我想距离远点,遥控的也爽一点。最后这个东西应该还可以遥控其他东西,装上无线模块,协议一对就ok。我感觉蛮有意思也蛮有用的。现在是想法,准备做。希望大伙给点建议。做的时候本贴一定会跟进的。学习,分享,快乐。

楼主:
占楼,,以后用。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成功。

谢谢,今天用手机蓝牙和一个蓝牙模块做了一个遥控的,蛮爽的 ,先尝试一下遥控的感觉,嘻嘻

楼主(2013-06-06):
额,很冷清啊,但是我实现我的诺言,更新进度。进度比较慢,事情多,这个纯属玩,挤出时间来玩。第一次用stm32,摸索着。。。
芯片用的是stm32f103RB ,现学现用啊,,放在一个转接板上,纠结的转接板144引脚的,我用了64个,看的眼睛都花。
底板放了最小系统其他电路。用了一个3.5寸320*480的屏,对屏幕特别钟爱,喜欢高分辨率的。(驱动好了,io直接驱动的,正在尝试FSMC,焊接让我头疼,太多了)
遥控用了一个摇杆,这个很好玩,(里面事两个电位器和一个按键)(正在学着用AD)
无线部分现在没弄,先用蓝牙串口,身边正好有,先用着,其实是想用24l01的(没用过,所以想用,后来慢慢玩吧)
其实都没什么技术含量,一边学习,一边玩。我感觉,真的很好玩。

楼主:
还有,我想在一楼编辑,为什么不行,,,谁知道这怎么办,指教一下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