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编如何分离每位呀?

楼主(2013-04-20):
如,,我现在一个数据 x=123;

如何分离1,2,3这样子呀.

用c倒是很简单.

123/100,
123/10%10,
123%10

求助呀

网友A:
汇编很简短的。 div 10 查寄存器B,做三次

网友:
                ;--------------------------------
        ;        MOV        A,BUFFER                ;载入待处理的数值
                MOV        B,#100                        ;
                DIV        AB                        ;
                MOV        AAA1,A                        ;百位数
                MOV        A,#10                        ;
                XCH        A,B                        ;
                DIV        AB                        ;
                MOV        AAA2,A                        ;十位数
                MOV        AAA3,B                        ;个位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很简短的。 div 10 查寄存器B,做三次

不用DIV哦..松翰单片机里面没有这个DIV .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DIV哦..松翰单片机里面没有这个DIV .蛋疼

你不是发在51区吗?

松翰的就用 移位做一个 div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发在51区吗?

松翰的就用 移位做一个 div子程序

哦.好的..我去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