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7读数总是0x7FFFFF 问题

楼主(2013-04-20):
刚刚在TI申请了3pcsADS1247样品 打样测试了一下发现 寄存器写进去 在读出的数据正常,读取AD值的时候不正常,读出的数据一直保持在0X7FFFFF
请问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define   WakeUp              0x00        //Í˳ö˯Ãßģʽ
#define   Sleep               0x02        //½øÈë˯Ãßģʽ
#define   SYNC                0x04        //ͬ²½A/Dת»»
#define   Reset                      0x06        //¸´Î»Éϵç
#define   NOP                        0xff        //ÎÞ²Ù×÷
#define   RData                 0x12        //Ò»´Î¶ÁÈ¡Êý¾Ý
#define   RDataC              0x14        //Á¬Ðø¶ÁÈ¡Êý¾Ý
#define   SDataC              0x16        //Í£Ö¹Á¬Ðø¶ÁÈ¡Êý¾Ý
#define   RReg                0x20        //¶ÁÈ¡¼Ä´æÆ÷
#define   WReg                       0x40        //д¼Ä´æÆ÷
#define   SYSOCAL                  0x60        //ϵͳʧµ÷×ÔУ׼
#define   SYSGCAL                  0x61        //ϵͳÔöÒæУ׼
#define   SELFOCAL                  0x62        //×ÔÆ«ÒÆУ׼

#define   Reg_MUX0             0x00        //
#define   Reg_VBias            0x01        //
#define   Reg_MUX1             0x02        //
#define   Reg_SYS0             0x03        //
#define   Reg_CFC0             0x04        //
#define   Reg_CFC1             0x05        //
#define   Reg_CFC2             0x06        //
#define   Reg_FSC0             0x07        //
#define   Reg_FSC1             0x08        //
#define   Reg_FSC2              0x09        //
#define   Reg_IDAC0             0x0a        //
#define   Reg_IDAC1            0x0b        //
#define   Reg_GPIOCFG            0x0c        //
#define   Reg_GPIODIR           0x0d        //
#define   Reg_GPIODAT           0x0e        //

#define   ADS1247_MUX0          0x01        //AIN0(+)-AIN1(-)
#define   ADS1247_VBias          0x00        //²»Ê¹ÓÃÆ«Öõçѹ
#define   ADS1247_MUX1          0x00        //Íⲿ²Î¿¼REF,Õý³£ÔËÐÐ
#define   ADS1247_SYS0          0x00        //·Å´ó1±¶,5Hz
#define   ADS1247_IDAC0          0x06        //1mA
#define   ADS1247_IDAC1          0x0F        //µçÁ÷´ÓAIN0Êä³ö1mA

#define ADS1247_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define ADS1247_DIN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define ADS1247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fine ADS1247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fine ADS1247_CS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1);
#define ADS1247_CS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define ADS1247_DOut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define ADS1247_DOut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define ADS1247_DOut_Ge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0)

#define ADS1247_RESET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ADS1247_RESET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ADS1247_START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define ADS1247_START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void ADS1247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S1247_Delays(unsigned int count)//6us
{
        uint16_t i,j;
        for(i=count;i>0;i--)
                for(j=12;j>0;j--);
}

void WriteByteADS1247(unsigned char x)//8BIT
{
    unsigned char ii;

//         ADS1247_SCLK_SET();
    for (ii=0; ii<8;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if(x & 0x80) { ADS1247_DIN_SET(); }
                else         { ADS1247_DIN_CLR(); }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x <<=1;
    }
}

void WriteWordADS1247(unsigned int x)//16BIT
{
    unsigned char ii;

//         ADS1247_SCLK_SET();//SET_ADSCK;
    for (ii=0; ii<16;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if(x & 0x8000){ ADS1247_DIN_SET(); }
                else          { ADS1247_DIN_CLR(); }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x <<=1;
    }
}

void WriteDWordADS1247(unsigned long int x)//24BIT
{
    unsigned char ii;

//         ADS1247_SCLK_SET();
    for (ii=0; ii<24;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if(x & 0x800000){ ADS1247_DIN_SET(); }
                else            { ADS1247_DIN_CLR(); }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x <<=1;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ADS1247(void)//8BIT
{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char x ;

        while(ADS1247_DOut_Get());
//         ADS1247_SCLK_SET();
        for (ii = 0,x=0 ; ii < 8 ;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x<<=1;
                if(ADS1247_DOut_Get())
                x |= 0x01;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
        return  x;
}

unsigned int ReadWordADS1247(void)//16BIT
{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int x ;

    while(ADS1247_DOut_Get());
//         ADS1247_SCLK_SET();
    for (ii = 0,x=0 ; ii < 16 ;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x<<=1;
        if (ADS1247_DOut_Get())
            x |= 0x01;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
    return  x;
}

unsigned long int ReadDWordADS1247(void)//24BIT
{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long int x ;
//         ADS1247_SCLK_SET();
    for (ii = 0,x = 0 ; ii < 24 ;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x<<=1;
        if (ADS1247_DOut_Get())
            x |= 0x01;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
        //set_cs ;
    return  x;
}

void ResetADS1247(void)
{
    unsigned char ii;
    for(ii=0;ii<35;ii++)
        {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DIN_SET();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
}

unsigned char k;
void ADS1247_Configuration(void)
{
        ADS1247_GPIO_Configuration();

        ADS1247_CS_CLR();
        ADS1247_RESET_SET()

        ADS1247_Delays(20);
        WriteByteADS1247(Reset);
        ADS1247_Delays(1000);//6ms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MUX0);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MUX0);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VBias);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VBias);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MUX1);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MUX1);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SYS0);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SYS0);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IDAC0);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IDAC0);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IDAC1);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IDAC1);

        WriteByteADS1247(RReg|Reg_IDAC1);
        WriteByteADS1247(0x00);
        k = ReadByteADS1247();

        WriteByteADS1247(0x14);
//         ADS1247_CS_SET();
        ADS1247_START_SET();
}

unsigned int temp24;
void GetADS1247Data(void)
{

        while(ADS1247_DOut_Get());
        temp24 = ReadDWordADS1247();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看看呢?

网友A:
TI不是只能申请一片的吗?怎么申请3片?

网友B:
0X7FFFFF 为正输入最大值,即输入等于或大于基准。
看你的电路应该是属于伪差分输入,REF-端要接地,
REF+怎么会短接到输入AIN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不是只能申请一片的吗?怎么申请3片?

现在TI最多能申请3PCS啊,我申请 好几次了,而且回复的很快,上午申请,下午就给你打电话。发顺风很快。ADI最多2pcs,申请速度慢,他一般从菲律宾工厂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7FFFFF 为正输入最大值,即输入等于或大于基准。
看你的电路应该是属于伪差分输入,REF-端要接地,
REF+ ...

上一个原理图有点错误我改掉了
我的AIN0连接了内部的激励电流源,产生1mA的恒流 然后连接一个不大于680欧姆的电阻,接入AIN1和REF+;REF+和REF-就产生基准电压。
改完后数据不停的跳动,一会0x000000一会0xFF8000就这两个数,来回跳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的配置完后,没有在AIN0产生1m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的配置完后,没有在AIN0产生1mA的电流?

是不是配置程序有问题?
如果没有1ma电流,那测试的值不对也很正常。
建议先检查程序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这里是解决过程,那些东西我就不发了,我发个网站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58/t/21162.aspx

网友C(2013-05-28):
求楼主解决的程序,我调的是ADS1248,已经好几天了,返回的值都是乱的,谢谢了。我邮箱224432720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解决的程序,我调的是ADS1248,已经好几天了,返回的值都是乱的,谢谢了。我邮箱 ...

你可以参照我解决1247的过程,他们2个设置基本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参照我解决1247的过程,他们2个设置基本一样

请发给我一份吧,我按照你这个配置了,但结果还是不正确。我想对照参考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发给我一份吧,我按照你这个配置了,但结果还是不正确。我想对照参考下,谢谢了。 ...
#define   WakeUp              0x00        //退出睡眠模式
#define   Sleep               0x02        //进入睡眠模式
#define   SYNC                0x04        //同步A/D转换
#define   Reset                      0x06        //复位上电
#define   NOP                        0xff        //无操作
#define   RData                 0x12        //一次读取数据
#define   RDataC              0x14        //连续读取数据
#define   SDataC              0x16        //停止连续读取数据
#define   RReg                0x20        //读取寄存器
#define   WReg                       0x40        //写寄存器
#define   SYSOCAL                  0x60        //系统失调自校准
#define   SYSGCAL                  0x61        //系统增益校准
#define   SELFOCAL                  0x62        //自偏移校准

#define   Reg_MUX0             0x00        //
#define   Reg_VBias            0x01        //
#define   Reg_MUX1             0x02        //
#define   Reg_SYS0             0x03        //
#define   Reg_CFC0             0x04        //
#define   Reg_CFC1             0x05        //
#define   Reg_CFC2             0x06        //
#define   Reg_FSC0             0x07        //
#define   Reg_FSC1             0x08        //
#define   Reg_FSC2              0x09        //
#define   Reg_IDAC0             0x0a        //
#define   Reg_IDAC1            0x0b        //
#define   Reg_GPIOCFG            0x0c        //
#define   Reg_GPIODIR           0x0d        //
#define   Reg_GPIODAT           0x0e        //

#define   ADS1247_MUX0          0x01        //AIN0(+)-AIN1(-)
#define   ADS1247_VBias          0x00        //不使用偏置电压
#define   ADS1247_MUX1          0x38        //外部参考REF,正常运行
#define   ADS1247_SYS0          0x00        //放大1倍,5Hz
#define   ADS1247_IDAC0          0x06        //1mA
#define   ADS1247_IDAC1          0x03        //电流从AIN0输出1mA

#define ADS1247_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define ADS1247_DIN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define ADS1247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define ADS1247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define ADS1247_CS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define ADS1247_CS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define ADS1247_DOut_CLR()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ADS1247_DOut_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ADS1247_DOut_Ge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

// #define ADS1247_RESET_CLR()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 #define ADS1247_RESET_SE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ADS1247_START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fine ADS1247_START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void ADS1247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8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S1247_DIN_SET();
        ADS1247_SCLK_SET();
}

void ADS1247_Delays(unsigned int count)//6us
{
        uint16_t i,j;
        for(i=count;i>0;i--)
                for(j=12;j>0;j--);
}

void WriteByteADS1247(unsigned char x)//8BIT
{
    unsigned char ii;

    for (ii=0; ii<8;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if(x & 0x80) { ADS1247_DIN_SET(); }
                else         { ADS1247_DIN_CLR(); }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x <<=1;
    }
        ADS1247_DIN_SET();//这里必须把DIN线设为1否则,在读取AD值的时候会出错
}

void WriteWordADS1247(unsigned int x)//16BIT
{
    unsigned char ii;

    for (ii=0; ii<16;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if(x & 0x8000){ ADS1247_DIN_SET(); }
                else          { ADS1247_DIN_CLR(); }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x <<=1;
    }
        ADS1247_DIN_SET();
}

void WriteDWordADS1247(unsigned long int x)//24BIT
{
    unsigned char ii;

    for (ii=0; ii<24;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if(x & 0x800000){ ADS1247_DIN_SET(); }
                else            { ADS1247_DIN_CLR(); }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x <<=1;
    }
        ADS1247_DIN_SET();
}

unsigned char ReadByteADS1247(void)//8BIT
{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char x ;

        while(ADS1247_DOut_Get());
        for (ii = 0,x=0 ; ii < 8 ;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x<<=1;
                if(ADS1247_DOut_Get())
                x |= 0x01;
                ADS1247_Delays(20);
        }
        return  x;
}

unsigned int ReadWordADS1247(void)//16BIT
{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int x ;

    while(ADS1247_DOut_Get());
    for (ii = 0,x=0 ; ii < 16 ;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x<<=1;
        if (ADS1247_DOut_Get())
            x |= 0x01;
        ADS1247_Delays(20);
    }
    return  x;
}

unsigned long int ReadDWordADS1247(void)//24BIT
{
        unsigned char ii;
        unsigned long int x ;
    for (ii = 0,x = 0 ; ii < 24 ; ii++)
        {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CLR();
        x<<=1;
        if (ADS1247_DOut_Get())
            x |= 0x01;
        ADS1247_Delays(20);
    }
    return  x;
}

void ResetADS1247(void)
{
    unsigned char ii;
    for(ii=0;ii<35;ii++)
        {
                ADS1247_SCLK_CLR();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DIN_SET();
                ADS1247_Delays(20);
                ADS1247_SCLK_SET();
                ADS1247_Delays(20);
    }
}

unsigned char k;
void ADS1247_Configuration(void)
{
        ADS1247_GPIO_Configuration();

        ADS1247_CS_CLR();
//         ADS1247_RESET_SET();
        ADS1247_START_CLR();

        ADS1247_Delays(20);
        WriteByteADS1247(Reset);
        ADS1247_START_SET();
        ADS1247_Delays(1000);//300ms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MUX0);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MUX0);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VBias);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VBias);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MUX1);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MUX1);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SYS0);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SYS0);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IDAC0);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IDAC0);
//         ADS1247WREG(Reg_IDAC0,ADS1247_IDAC0);

        WriteByteADS1247(WReg|Reg_IDAC1);
        WriteByteADS1247(0x00);
        WriteByteADS1247(ADS1247_IDAC1);

        WriteByteADS1247(RReg|Reg_IDAC0);
        WriteByteADS1247(0x00);
        k = ReadByteADS1247();

//         ADS1247WREG(Reg_IDAC1,ADS1247_IDAC1);
//         k = ADS1247RREG(Reg_IDAC1);
//         k = ADS1247RREG(Reg_IDAC0);

//         WriteByteADS1247(0x14);
//         ADS1247_CS_SET();
//         ADS1247_START_SET();
// delays(0xFFFFF);
}

unsigned int temp1247;
void GetADS1247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9];
unsigned int Temp24;
        while(ADS1247_DOut_Get());
        ADS1247_CS_CLR();
        WriteByteADS1247(0x12);
        temp1247 = ReadDWordADS1247();
        ADS1247_CS_SET();

        Temp24 = temp1247;
        Temp[0] = Temp24/10000000%10+0x30;
        Temp[1] = Temp24/1000000%10+0x30;
        Temp[2] = Temp24/100000%10+0x30;
        Temp[3] = Temp24/10000%10+0x30;
        Temp[4] = Temp24/1000%10+0x30;
        Temp[5] = Temp24/100%10+0x30;
        Temp[6] = Temp24/10%10+0x30;
        Temp[7] = Temp24%10+0x30;
        Temp[8] = 0;
        printf ("%s\r\n",Temp);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已经调出来了,用的是硬件SPI,模拟的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已经调出来了,用的是硬件SPI,模拟的还是有问题。

那就是时序问题,你的芯片能稳定到多少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时序问题,你的芯片能稳定到多少位?

目前能稳定在16位,最好的时候在20位,还在继续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能稳定在16位,最好的时候在20位,还在继续调。

你好,我还发现个问题就是我把output data rate of the ADC设置成低于2000sps时芯片输出就不正常了,设置成2000时输出的数据就是对的

网友C:
楼主,我正在做的是要用1248测pt100的温度,我是个学生,没人指导,我看了些你的帖子发现你做过pt100的测温,你能不能给我些资料学习下,或者能不能指导下我应该怎么下手,我现在1248可以稳定在16位,pt100从来没用过。pt100的测温电路以及温度如何计算请给我些指导,谢谢。

楼主(2013-07-31):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正在做的是要用1248测pt100的温度,我是个学生,没人指导,我看了些你的帖子发现你做过pt100的测温 ...

1个恒流 串入被测电阻 然后在串入参考电阻 取被测电阻的电压,参考电阻要大于测量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个恒流 串入被测电阻 然后在串入参考电阻 取被测电阻的电压,参考电阻要大于测量电阻 ...

非常感谢,我准备使用1248自己产生恒流源来测pt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准备使用1248自己产生恒流源来测pt100了

测试完毕请把你测试的数据和心得共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完毕请把你测试的数据和心得共享一下

好的,现在在画电路图,等板子做出来测试好了有时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C:
请发给我一份吧,我按照你这个配置了,但结果还是不正确。我想对照参考下,谢谢了。 ...

同学,你用STM32的SPI通信写的ADS1247么,我也搞了一天的1247了,头都大了,能把你的SPI通信的ADS1247程序发我一份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现在在画电路图,等板子做出来测试好了有时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下 ...

额,忘记说我邮箱了:624591992@qq.com .

网友(2014-11-16):
标记下pt100测温度

网友:
Hardware design issues -> there is no way you wouldn't get the max reading.

网友D(2015-01-01):
楼主,能把你的整个工程传上来参考一下吗,包括硬件原理图与程序!,最近在弄PT100测温,用的是STM32加ADS1247,想学习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把你的整个工程传上来参考一下吗,包括硬件原理图与程序!,最近在弄PT100测温,用的是STM32加ADS1 ...

帖子里有

网友D:
楼主您好,我移植了你的程序,输出1mA电流到100欧姆电阻,读出的数据是0677xxxx左右,请问,我1mA的电流经过100欧姆的电阻应该是100mv左右,那它的数据也应该是10000000左右啊,怎么会是0677xxxx啊,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15-05-22):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我移植了你的程序,输出1mA电流到100欧姆电阻,读出的数据是0677xxxx左右,请问,我1mA的电流经 ...

这个和参考电压,放大倍数,电流源精度等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参考电压,放大倍数,电流源精度等有关系

谢谢楼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