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34063的乡亲们吗

楼主(2013-04-20):
一个路由标配 9v 0.6A开关电源,dc-dc用的是34063,现在我想用5v 2A的开关电源供电,网上查了一下,有网友说用5v的电流大会烧坏34063,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mc34063有过流保护,可短时间试试是否合适

网友A:
一般34063不加驱动输出0.7A的样子,路由器里有MOS管驱动的,所以5V 2A也要加MOS管驱动,不如2596来的直接点

网友:
2596无过流过热保护,属于死磕,无视

网友:
我有一版用的34063,24-12,12-5,用了两个~
电感换了好多个,都没调好。
烧程序的时候,很容易挂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不对,当时连100mA都没有,烧了N个啊,我还怀疑买的假货,又找另一家买的还是不行。
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不会烧的. 你要看34063输出是几V, 输入5V时压差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34063不加驱动输出0.7A的样子,路由器里有MOS管驱动的,所以5V 2A也要加MOS管驱动,不如2596来的直接点

加MOS管启动能力能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