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水中含油比例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3-04-20):
条件
温度120摄氏度
压力4公斤
最低敏感度 体积比1& 分辨率0.5%
量程0.5%-1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锅炉里面怎么有油?
你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
同问,锅炉中怎么会有油?

楼主:
我们做了冷凌水回收设计
所以容易混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炉里面怎么有油?
你的精度比较高。

放低一些比例也可以 我们做了冷凝水回收设计 蒸汽和产品接触过 所以有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低一些比例也可以 我们做了冷凝水回收设计 蒸汽和产品接触过 所以有油 ...

1你能否说明 含有量比例最大多大?

2 以前对柴油中的含水量进行过测量。

网友:
油和水不会相互溶解啊,

不好测试

网友:
以前接触过一种油水介面的测试设备,但那个油的含量比较多,主要用于测试油中含有多少水的,你这油的含量比较少,应该非常难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能否说明 含有量比例最大多大?

2 以前对柴油中的含水量进行过测量。

现在想评估三个比例(体积比)
含油量
1% 5% 10%
分别评估下可行性 和成本

网友:
假设找一种电阻率远高于水的导体,根据导体两端电压即可判断水的液面高度了

如果找不到这种导体,可以自己做一个,但精度就要差很多了,比如很多电阻相连,根据电压判断哪个位置以下的电阻被水短路即可。

思路就是这样,应该可以想到很好的办法的。
刚看到有120的温度,不过120度的温度比较麻烦啊,这个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评估三个比例(体积比)
含油量
1% 5% 10%

你的测量对象比较麻烦,有温度的影响。

你自己试试:1)电导式:2)电容式。 光电式估计是没有办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量对象比较麻烦,有温度的影响。

你自己试试:1)电导式:2)电容式。 光电式估计是没有办法使用 ...

能不能说详细点 还有个办法 我做个装置没半小时放电水出来 冷却后测 有没有办法?

网友B:
油水界面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水界面计

如果混合的比较充分 就困难了吧 毕竟经过高温高压 即便是冷却下来 也不是油飘在水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 还有个办法 我做个装置没半小时放电水出来 冷却后测 有没有办法? ...

如果你能把液体分出来,注意这部分的水要流动。否则沉淀后就不准确了。

尝试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把液体分出来,注意这部分的水要流动。否则沉淀后就不准确了。

尝试电容的。 ...

请详细告知 什么电容法 每太听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度计!

密度计单片机很难识别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密度计单片机很难识别吧?

你搞个质量流量计,输出频率或电流,就可以判断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个质量流量计,输出频率或电流,就可以判断识别了!

淘宝上质量流量计怎么都是气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个质量流量计,输出频率或电流,就可以判断识别了!

找到液体质量流量计了 进口的4w+ 国产的1w+

网友:
石油行业有,不过是天价的